请问:两个时钟端口的触发器不能综合吗?

楼主(2011-08-25):
我ISE综合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The logic for <accnum>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附代码: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acc(clk,reset,ena,data,accnum);
        input clk,reset,ena;
        input [7:0]data;
        output [7:0]accnum;
        reg [7:0]accnum;

        always@(posedge ena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accnum<=8'b0000_0000;
                end
                else begin
                        accnum<=data;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放了ena和clk,但代码里没有指明accnum到底要用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