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如何调用底层驱动

楼主(2011-08-25):
希望能和前辈们探讨一下Qt如何linux调用底层驱动,我的做法是在Qt应用程序中
fdadc = ::open("/dev/adc", O_RDONLY);
result = read(fdadc, sdata, 8);
或者

epid = ::open("/dev/ep",O_RDWR);
ioctl(epid,0,1);
::read(epid,buf,1);
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希望有经验的人多多指教?

网友:
直接 open read。。。。
我比较关心 linux底层与Qt如何进行数据交换?
望指教!

楼主(2011-12-19):
回复 网友A:
read的时候通过copy_to_user

网友:
这个跟QT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用户层如何使用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2-05-30):
特殊情况:
底层驱动需要呈现user-space的接口,才能被应用程序访问。

一般情况下:
open/read应该就OK吧。

网友:
同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做法跟普通的程序一样,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Qt 是有图形界面的,如果你调用出现阻塞,那么程序可能不再响应其他请求。

一般单独出来一个线程做交互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