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HC-SR04 AVR程序在哪里,自己改的51就是不成功

楼主(2011-08-25):
/****************************
作用:利用超声波测距
函数说明:当输入捕获到信号,大于200HZ时,turn=1,产生动作

/*****************************/
#include"iom12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Display.c"

#define a (PIND&0X10)

long time, flag,S;

void init(void)
{
TCCR1A=0X00;           //非比较匹配.PWM模式,一般模式
TCCR1B=0X02;

TCNT1H=0;
TCNT1L=0;

DDRB|=BIT(4);

DDRD|=BIT(4);
PORTD=0;
DDRD&=~BIT(4);

SREG|=BIT(7);                                //开全局中断

}

void start(void)
{
PORTB=0XFF;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PORTB=0;
}

void Conut(void)
        {
         time=TCNT1H*256+TCNT1L;
         TCNT1H=0;
         TCNT1L=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Write_Add(0,0);
          Write_Data('-');
         }
         else
         {
          Write_Add(0,0);
          Write_Num(S%10000/1000);
          Write_Num(S%1000/100);
          Write_Num(S%100/10);
          Write_Num(S%10);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init();
TCNT1H=0;
TCNT1L=0;
           while(1)
           {
                   start();
                while(!(a==0x10));
                SREG|=BIT(7);;//使能定时器1中断
                while(a==0x10);
                SREG&=~BIT(7);;
                Conut();
                Delaynms_Dis(10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_1:15
void timer_1(void)
{
        flag=1;

}
以上是我根据51的例程的改的,不知道哪错了,估摸着用SREG|=BIT(7)代替51的TR0有问题,avr里有控制定时器计数的寄存器吗,而不是控制中断的开关

楼主:
以上并没有用到捕获,开头的注释我没去掉

网友(2012-11-28):
你的测量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