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样的结构有没可能

楼主(2011-08-26):
我的想法是,靠两条蜗杆分别咬住涡轮的上下齿面
正转时的点火顺序是反转电机松开一个脉冲,正转电机接着给进一个脉冲
反转时的点火顺序是正转电机松开一个脉冲,反转电机接着给进一个脉冲

由于蜗杆成行星排布可以大大增加扭力和切削抗力
蜗杆有编码器反馈,涡轮也有编码器反馈
涡轮和蜗杆是2.5模数的,涡轮45个牙,蜗杆是单头的,也就是减速45倍,步进电机转一圈涡轮走8度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增大扭力的话不如增大一个模数来得方便和效果好。
你这样的结构大概是想消除背隙吧,这种双蜗杆方式消除背隙的机构我初步想了一下只想到他行不通的地方,主要在于用于回旋工作台上面的蜗杆蜗轮肯定是自锁的。所以这样的话倒不如花多一些钱买一对精度高一些的蜗杆蜗轮来得方便,我看到过的用蜗杆蜗轮的回旋工作台的驱动都只是单蜗杆。
关于回旋工作台HAAS算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线比较丰富的一个品牌,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想增大扭力的话不如增大一个模数来得方便和效果好。
你这样的结构大概是想消除背隙吧,这种双蜗杆方式消除背隙的机构我初步想了一下只想到他行不通的地方,主要在于用于回旋工作台上面的蜗杆蜗轮肯定是自锁的。所以这样的话倒不如花多一些钱买一对精度高一些的蜗杆蜗轮来得方便,我看到过的用蜗杆蜗轮的回旋工作台的驱动都只是单蜗杆。
关于回旋工作台haas算是比较专业的,产品线比较丰富的一个品牌,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结构。

HAAS有这种结构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是双导程螺杆
单导程螺杆必须留至少3-5丝间隙
双导程必须留1-2丝间隙
不然就咬死
有间隙在切削过程中就会放大振颤,所谓刚性不好

行星齿轮不错,但开出大口的中空轴不容易,级数一多也会影响精度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做一次试试吧

网友:
你记得是haas的那个系列是这样的结构的吗? 我也想看看。
双导程的螺杆基本不能自锁,这样就有可能行, 反正如果是自锁的就应该不行。

网友:
用谐波减速啊

网友: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提高精度,还是为了加大输出的力矩
个人认为这么做,提高了机械成本,加大了机械部件的制作难度
这样的结构制作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真的是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满足你的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