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gcc, 或是winarm进行裸机开发的步骤, 或是思路也可以, 多谢!

楼主(2011-08-26):
请教使用gcc, 或是winarm进行裸机开发的步骤, 或是思路也可以, 多谢!

网友:
这个。。。 请参考bootloader的源码。驱动啥的都有了~  你把bootloader全部搞清楚了,裸机开发小菜一碟~

网友:
楼上的,就LZ提这个问题,你让他直接去看bootloader源码?

网友:
裸机开发前,先学习汇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易的bootloader也行,不一定非要那些复杂的uboot之类的。话说回来,bootloader迟早也是要研究的

网友:
atmel和nxp的app note里面去找,有教你怎样裸机gcc开发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