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搞上位机软件的各位朋友,这个界面用什么软件做的,可以在主界面里同时控制几个分

楼主(2011-08-26):
另外这个帖子中几位高手做的LED显示数据的效果是怎么弄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92453&bbs_page_no=1&bbs_id=9999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沉底了~~自己顶下~

网友:
就vc吧  只是加了一个界面风格包而已

网友:
LED显示数据的话 应该是在网上找的控件   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这个界面 vc,.net 应该都能做

网友:
界面的问题其实与编程语言无关的,不过,有些语言方便些而已。
图上的应该叫做MDI的界面吧。VB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界面的问题其实与编程语言无关的,不过,有些语言方便些而已。
图上的应该叫做mdi的界面吧。vb也可以的。

哦,多谢楼上各位,我百度下MDI~

网友:
都可以吧,MDI而已

网友(2011-10-19):
这个还是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