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DIY贴片机的吗

楼主(2011-08-26):
最近发现一个贴片机控制系统,还是视觉对中的。下面是功能描述:
功能与特点介绍

使用USB接口连接,不再需要已难找的并口与串口.
操作极易上手,无需专门培训即可胜任.
对机架结构无特殊要求,成本低,只需要简单的xyza结构即可.
对装配误差控制系统可以适当校正.令装配加工更加方便.
提供免费技术支持,协助你成功DIY.
支持步进电机驱动器或者伺服电机驱动器.
支持USB接口有线或无线游戏手柄来控制.
可自由选择贴装策略.
元件可以贴装任意角度.
自动复位机械原点.
支持与外部设备交互,可以由外部设备开启贴装或贴装工作完成后给外部设备发信号.
自主产权视觉对中,专用针对普通几十元钱电脑USB接口摄像头进行研发,成本低,易取材.
自主产权加减速算法,令运动更加平稳.
可批量导入PCB坐标文件,确保输入的准确性,解放手工输入.
支持混合供料方式送料,可以控制自动送料飞达供料,也可以拖头拉料方式供料.
拖头拉料方式可以自定义料带尺寸,支持西北两个方向的供料位置.
根据元件高度自动调节贴装高度,不硬打,死打PCB板.
完善的空料检测功能,可以自定义检测次数以及指定次数后无料再次送料.并声音报警.
可自由中途暂停,恢复,停止.不会影响接着贴装进程.
自由设置贴装速度,自由设置Z轴贴装柔和度,可以做到相当柔和.
控制板本身带30个送料飞达控制接口,通过另加扩展板最多可以控制120个送料飞达.
用拖头拉料方式无送料接口数量限制.
可对每个送料坐标及元件贴装坐标进行预先测试.
功能不断更新升级,更多功能无法一一描述...

网站我不贴出来。以防止被认为是广告。本人很想买一台能贴IC的贴片机,但一搜索价格贵的吓人。几万元的只能是机械对中,只能贴电阻电容什么的。没什么意思。上述说的这种针对普通电路板的是3000多元。LED灯条的是4000多元。如果自己会DIY的话,那成本就降下来了。不知坛里有没有会搞的。一起搞一台。呵呵。下面是他们的图片:

控制系统的软件和硬件部分 (原文件名:2011628909289.jpg)

网友:
研究了很多年贴片机,没办法国产化的原因是需要太多的技术投入。业余搞搞还可以,想量产很难的。可以考虑DIY回流焊炉子。那个比较靠谱。是轨道式传动的,不是现在的烤箱式。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diy 贴片机,太有难度了

楼主:
我这里不好贴出网址。他们提供控制系统。你只需弄个XPZA轴什么的机械部分。再加上吸嘴什么的。他们提供机械图等相关资料。并且是视觉对中的。看介绍比较牛B。

网友:
今天我上论坛本来是要发求购贴——求购低成本高性价比的自动贴片机的。既然网友已经发了,我借楼求购便是。
要低价,2万元以下,最好万元以下;高性能,实际速度2000粒以上;国产的,DIY的也喜欢;封装0805-0603兼顾0402。
欢迎自荐、感谢推荐。
欢迎交流、讨论浸焊和回流焊。(本人用了浸焊,并采购了淘宝新出的、我们坛有介绍的山东履带回流焊机,有许多缺陷和问题,正在改进中。)
自荐联系QQ:1033743764    电邮见↓ .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再加几张他们发给我的视频演示。视觉对中的。
第一张是官方的演示视频截图。
后面几张是一个网友自己买了这套控制系统后DIY的。标价38000元,真想有人搞出既能贴电容电阻,又能贴精密IC的便宜贴片机。造福小的电子厂。相信这一块市场相当大。本人不会搞这些。所以在此发贴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1469DUY89P.jpg(文件大小:1.6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20110724-0001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1470JR9DRE.jpg(文件大小:1.9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20110724-0001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1471EUN9F8.jpg(文件大小:1.6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20110724-0001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71472LE74YZ.jpg(文件大小:1.8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20110724-00026.jpg)
本想买一台整机,但他们只卖控制系统,不卖成品。狂晕。

网友:
有兴趣,可是没搞过

网友:
make一下,回头仔细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这个能力的留个邮箱。我把网址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上论坛本来是要发求购贴——求购低成本高性价比的自动贴片机的。既然网友已经发了,我借楼求购便是。
要低价,2万元以下,最好万元以下;高性能,实际速度2000粒以上;国产的,diy的也喜欢;封装0805-0603兼顾0402。
欢迎自荐、感谢推荐。
欢迎交流、讨论浸焊和回流焊。(本人用了浸焊,并采购了淘宝新出的、我们坛有介绍的山东履带回流焊机,有许多缺陷和问题,正在改进中。)
自荐联系qq:1033743764    电邮见↓ .

楼主把套件和那个网友的信息发给我。谢谢!

网友:
同样期待!欢迎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27091255&_u=q1q6ea21fe8
这是他的淘宝店。你自己去看看。就是利用这套控制系统开发的。标价3万8。
同时还有一家,标价2万4。你也参考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91682113&_u=q1q6ea2ad18
还有一家标价19800元。我也联系过。1万6可以做。这是他的淘宝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909132342&_u=q1q6ea2adb3
同时还看到一家全视觉功能的。标价6万8,不知道怎么的,最近淘宝上没有了。不过6万8不带飞达。
其它的都10万以上。问过一种能贴精密IC的,最少是10万了。小公司搞不起。呵呵。

网友:
楼主,对你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客气。我也在找性价比高的贴片机,我电路板目前只能设计成全插件。插件辛苦啊。所以想搞个自动贴片机。产品就好改成贴片的。苦于还没找到好的贴片机。如果你买了。以后烦请告之我一下使用的效果。

网友:
买国产的贴片机一定要眼见效果再付款,至少要有网友证实是可用的。有个网友给我说自己5万元买的、号称每小时2000多粒的机器,实际只保证到800粒,看实物感觉最多就值1万元。厂家拒绝退货,性能也无法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真正下手买时要去厂家看实际效果的。否则不要买。进口的二手的都要十几万。

网友:
是啊,一定要亲自去看,要亲自操作一下,要不光上火了
现在倒是能凑合用了,只能贴阻容,不能贴芯片。我这几天用的效果看来,这个东西的很多地方都影响精度的。不能光看那个宣传的哦!!!只贴一两块板子怎么地都好说,你连续贴几百块试试看!!!
不知道楼主说的控制系统是否能用来改造我那个机器,能的话,买个来试试也行。
还在等待厂家升级控制软件,按照我提的要求,如果能升级好的话,应该会使性能提高一个档次的,但是还是不能视频定位,这个是先天不足,要接上去可能比较困难了。

网友:
问一下,这套控制系统多少钱?哪儿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厂家的意思。是可以接你的贴片机的。还可以视觉对中。你看我图片就知道了。是一个人DIY的。我不敢买。普通电路板的范围300* 300的3800元。可以贴LED灯条的是4800元,每套软件都带狗。防止盗版。你留个邮箱地址,我把网址发给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厂家的意思。是可以接你的贴片机的。还可以视觉对中。你看我图片就知道了。是一个人diy的。我不敢买。普通电路板的范围300* 300的3800元。可以贴led灯条的是4800元,每套软件都带狗。防止盗版。你留个邮箱地址,我把网址发给你。

可是那个摄像头怎么接?视频在哪儿?
aaaaa_bbb&&&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一个。装底板上的。打一个孔。吸嘴那一个。

网友:
这几天忙着选购国产或DIY的贴片机,也有跑去看真机。网上的视频忽悠的比较多,有假贴的,有视频快放作假的,把实际现场音屏蔽的。 报价都可以砍去很多的。 我就不点名啦,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必须当面看真机,并且带上自己的元件和PCB板,钢网去贴的,当面测试。如果不行肯定不能买的。我还在比较中,不知你选择好了没有?

网友:
^_^  最近正在做贴片机系统,完成70%了,我主要解决的是为自己贴板服务的问题。

视频在这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xNzM3NDUy.html

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展这个,事情太多了。 估计再有3个月才能成熟。

网友:
先别夸,会翘尾巴的。。。

过几天搞定0402再说,毕竟我那块Stratix的FPGA板子上的100多只0402的104电容是我的最终BOSS,打败它就可算是成功了。

看上面帖子,好多人是视频造假的,早知道拍视频的时候旁边放个闹钟,或者播放个新闻联播什么的才算有证据。。 汗。。

网友(2011-10-15):
回复 网友C:

曾经看过你的DIY贴片机视屏,现在这个更厉害了!

网友:
刚购进一台松下二手带视觉对中,实际证明一小时10000-12000粒左右,12W元,
DIY的也关注很长时间,要算下来价格也近10W,而且功能性能都天差地别

网友(2011-12-12):
我是准备D一台的了,我对速度要求不高,一小时真实贴片大于700片可以接受,但是精度有要求,最好能贴0402的。最少也要0603.我做的产品,有QFP的小片,也有BGA。
谁一起讨论、一起搞DIY,最好是北京的。

网友:
请问5000块的自动贴片机是用什么方案做的啊

网友:
heyaodz 能介绍下你在哪买的么

网友:
tsxdz :请发个网址 dxjk@163.com    谢谢

网友:
以前也想做这东东,后面发现低速的没人感兴趣,但是做YAMAHA之类的速度,又太大米了,不得不放弃了.
人工视觉或者系统控制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高速度之下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是电子单方面就做得好的.

网友:
看来小型贴片机市场很大。MARK

网友(2012-01-20):
贴片机对机械精度和耐磨要求很高。

网友:
寻找一起DIY贴片机的同志!

网友(2012-02-29):
我也想买,谁买的好用就推荐一下!

网友(2012-06-18):
我也想diy 资料发我啊lvzhj2011@stdu.edu.cn

网友(2013-08-02):
门槛高不好DIY。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在弄啊。争取低精度的5000以内搞定啊。利用mach3的哦。不再用那些昂贵的板子了。能贴0603是目标。软件全 ...

能解决0603的话,都没剩下多少了,可以手工添上去,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不好贴出网址。他们提供控制系统。你只需弄个XPZA轴什么的机械部分。再加上吸嘴什么的。他们提供机械 ...

这个主要是上位机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解决0603的话,都没剩下多少了,可以手工添上去,还是有价值的。

支持,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