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f时钟频率最快能到多少?我的超过100MHz就无法下载了

楼主(2011-08-26):
芯片是CycloneIII的EP3C10E144C8N,以前一直用100M频率调试,最近速度有点不够用了,想把频率调高,但是超过100M就无法下载调试了,资料上说NIOS II/f型的最快可以到185M,不知是什么地方没注意到?

为了排除外部SDRAM和其它器件的原因,我新建了一个只有NIOS II和PLL的工程,NIOS II中也只包含了基本组件(具体见下图),quartus下的编译都没问题,在NIOS IDE下用模板建立了一个hello world工程,编译也能通过。

把PLL时钟频率设置在100M以下可正常下载调试,当频率超过100M时(例如105M)提示无法下载: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用谷歌搜了没找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综合后的信息吧,有最高频率

C8N速度本来就不快

你可以换C6N的芯片

楼主:
谢谢ssaweee

QII确实在报告里给了警告,设计是150M,QII警告只能到106.09M,还是挺准的,实际调试到105M时,有时能下载但是运行输出的字符串都是乱码,100M就没问题。

另外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这种问题是因为构建SOPC时挂了较慢速的外设在CPU的总线上,拖慢了整个系统的速度,可以通过Avalon的pipeline bridge来挂接这些慢速外设。
http://wenku.baidu.com/view/94239cd8ad51f01dc281f142.html
我按这篇文章的原理,把无关的PIO和定时器外设都关掉了,可是编译综合出啦速度没有提高,不知还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

另外有一篇文章提到他们用C8的器件实现了170M的时钟速度,但是没有说具体方法。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97/doc/project/397697/%E9%AB%98%E9%80%9FFPGA%EF%BC%88NIOS%20II%EF%BC%89%E7%B3%BB%E7%BB%9F%E8%AE%BE%E8%AE%A1%E5%92%8C%E5%AE%9E%E7%8E%B0.pdf

楼主:
找到一些提升时钟频率的优化方法:
Turning on some optimizations in Quartus II may help increase it. Here are some you may want to try:

a.) Change the optimization technique to Speed
• Click Assignments -> Settings
• Select Analysis & Synthesis Settings
• For Optimization Technique, select Speed

b.) Turn on one-hot state machine processing
• Click Assignments -> Settings
• Select Analysis & Synthesis Settings
• For State Machine Processing, select One-Hot

c.) Turn off Multiplexer Restructuring
• Click Assignments -> Settings
• Select Analysis & Synthesis Settings
• For Restructure Multiplexers, select Off

d.) Turn on Physical Synthesis in the Fitter
• Click Assignments -> Settings
• Expand Fitter Settings by clicking the + symbol next to it.
• Select Physical Synthesis Optimizations
• Check Perform physical synthesis for combinational logic
• Check Perform register duplication
• Check Perform register retiming
• Select Normal for Physical synthesis effort

除了d步骤没找到地方设,前面的都设置了,有点效果,从105M提升到了110M,暂时是无能为力了。

然后在QII中选C6的芯片编译了一下,可以到150M,把PLL时钟提到170M时,又输出了警告,提示只能到156M。

不知那些能到166.67M和170M以上的大侠是怎么弄的。

我现在连EPCS控制器、JTAG_UART和SystemID啥的都不要了,只剩下CPU和片内RAM了,黔驴技穷。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会,不知道

网友(2014-02-13):
楼主有没有qq什么的,想问下最后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楼主工作这么高的频率做什么呀?做数据处理的话,在cpu外编写一个ip

网友(2014-05-14):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些提升时钟频率的优化方法:
Turning on some optimizations in Quartus II may help increase it. H ...

没有systemid也能下载??

网友:
CYCLONE的C8芯片一般跑50MHz比较稳定,仔细优化后可以上130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