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同学攒的新电脑,莫名其妙死机,各位帮忙给看看呗?

楼主(2011-08-26):
各位,我最近帮同学攒了一台机器。但是现在遇到了莫名其妙的死机和蓝屏问题,不能定位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Bug,发上来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硬件:
CPU  = AMD Phantom II x4 905e,四核低功耗版本,主频2.5GHz,TDP65W
主板 = 华硕 Asus M4A88T-M,处理器插座AM3,北桥880G,南桥SB710,北桥集成ATI Radeon HD 4250 GPU
内存 = 金士顿 DDR3-1333,4G单条
显卡 = 铭瑄(MAXSUN)HD6790巨无霸 800MHZ/4000MHZ/256bit/1024M/GDDR5 PCIEx16
电源 = 大水牛(BUBALUS) 450京牛版 PP450WJD 额定350W
硬盘(具体型号忘了,西数7200/16M/500G的,我觉得不重要)

软件:
OS = Windows 7 Ultimate 中文简体,无SP1,软件激活
主板和显卡驱动采用各自厂商提供的光盘内驱动。

现象:
装机当天下午和晚上运行正常,第二天晚上回来后开机出现莫名奇妙蓝屏(win7蓝屏啊,少见),进BIOS查看各项参数正常读取。
按F8进安全模式后5分钟死机。
更改内存插槽,分别插到1A和1B上,现象相同,更改到2B上,开机无显示。
昨天晚上测试,不用独立显卡,用板载集成显卡,内存换回到1A槽,开机无显示。插上独立显卡,开机进系统可以撑5分钟,然后死机。
用红外线测温笔测量独立显卡散热片温度47°,南北桥散热片温度42~45度左右。

目前考虑可能的问题:
1. 显卡或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系统不稳定。这个通过重新插拔内存和显卡(多次)证明应该没问题。
2. 显卡散热不良导致显卡过热死机,测温笔测量结果证明显卡温度不高。
3. 内存兼容性不好
4. 电源功率不够,350W,而且是刚开机还没有运行3DMAX等大程序,不至于吧。。。。
5. 主板缺陷或CPU故障……这个太少见了
6. 其他。。。请各位补充。。。

附Everest导出的系统信息
Everset 报告ourdev_671295RAC7T1.htm(文件大小:391K) (原文件名:Report - Copy.htm)

很奇怪的问题, 帮人家攒机器好几台了,没遇见这么奇怪的现象。
谢谢大家!

网友:
新机直接找卖家处理

网友:
你真得怀疑下硬盘,硬盘坏道也可能。另外,蓝屏时提示什么了?

网友:
win7蓝屏也不是很罕见的事

网友:
攒机稳定守则:

在不考虑使用极特殊罕见配件,也不考虑买东西被坑的前提下:

1、主板跟电源价格应基本一致;

2、内存跟硬盘价格应基本一致;

3、CPU跟显卡价格应基本一致,并且补带说一句,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强烈不建议使用 nVidia 家的显卡,这个系列芯片的显卡从来就是系统稳定性的天敌(因为它家的显卡硬件接口是保密的,而所谓的官方驱动也从来没有哪一版本是安全可靠的);

4、带足够铜管的大散热片比风扇好,尤其当使用者房间里夏天要开空调的时候……

5、无论什么配件,绝对不买最新款……

网友:
新机蓝屏,不是内存就是主板,但你装的是VISTA,微软的实验品,值得怀疑;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6.1.7600

排除故障顺序如下:
1. 重装XP 32,看有没有问题,如OK,改装WIN7 32;
2. 更换内存;
3. 更换内存为2G;
4. 装WIN7 64;
5. 检查硬盘C盘坏道,DOS->DISKGEN;
6. 检查内存,WINDOWS->MEMTEST,每个窗口512M,直至耗尽内存;
7. 更换主板;
8. 屏蔽独立显卡,使用集成显卡重复以上步骤;
9. 检查机箱是否漏电,插线板是否接地.
10.没了.

网友:
350W,是额定,还是峰值?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替换排除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350w,是额定,还是峰值?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350W是额定,大水牛(BUBALUS) 450京牛版 PP450WJ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机直接找卖家处理

卖家是京东。。。零件买的,人家不给整机保修。。。
就算是零部件保修,也要先找到问题点才好找售后,要不就扯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机蓝屏,不是内存就是主板,但你装的是vista,微软的实验品,值得怀疑;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6.1.7600
排除故障顺序如下:
1. 重装xp 32,看有没有问题,如ok,改装win7 32;
2. 更换内存;
3. 更换内存为2g;
4. 装win7 64;
5. 检查硬盘c盘坏道,dos->diskgen;
6. 检查内存,windows->memtest,每个窗口512m,直至耗尽内存;
7. 更换主板;
8. 屏蔽独立显卡,使用集成显卡重复以上步骤;
9. 检查机箱是否漏电,插线板是否接地.
10.没了.

我先看一下怎么变成vista了,看是我手里的盘有问题,还是everest检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真得怀疑下硬盘,硬盘坏道也可能。另外,蓝屏时提示什么了?

貌似有个蓝屏截图,不过手头没有,晚上发上来吧

网友:
新装的机子排除硬件问题,根据死机现象,重要检查以下几点:
1、内存条假的,不兼容,可能性小
2、硬盘SATA数据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良,更换数据线(本人遇到过,装机的时候他们给卷了,最好不要卷)
3、CPU过热保护(本人遇到过,装机的时候CPU卡座卡口给弄断了,接触不好,一般温度65以上要注意了,会保护)

网友:
楼主开机不要动它,如果错误就没有,考虑硬盘坏道。
还有内存问题,有可能其中一条内存有问题。有没有一条一条的试?
本人用win7从来没有出现蓝屏,根本没有蓝屏吧?
尝试拿别人的电源来试试。

开机检测的时候,bios显示的硬件信息都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进系统死机,强烈建议检查下cpu的型号和主板兼容问题,还有一个cpu散热问题,或者干脆卸下硬盘,用主板,内存,显卡,电源,来个最小化系统开机15分或者半个小时,以确认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就好办,直接找拿货的,软件,那就找个好点儿的系统吧?没用win7,一直用xp的飘过……

最小系统开机,装的那天试过,回头我试试长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替换排除法

打算周末过去试一下。。。都跑两趟了。。。orz

网友:
去看看事件查看器,看看有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开机不要动它,如果错误就没有,考虑硬盘坏道。
还有内存问题,有可能其中一条内存有问题。有没有一条一条的试?
本人用win7从来没有出现蓝屏,根本没有蓝屏吧?
尝试拿别人的电源来试试。
开机检测的时候,bios显示的硬件信息都正常吗?

bios显示的信息都正常,这个我看过
内存只有一条,我打算今天拿几个别的机器在用的,换上试试
硬盘坏道。。。我晚上让同学做一个试试
电源考虑换一个大功率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去看看事件查看器,看看有什么错误

Good idea~

网友:
硬盘数据线坏导致蓝屏是有可能,要有扣位的那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新装的机子排除硬件问题,根据死机现象,重要检查以下几点:
1、内存条假的,不兼容,可能性小
2、硬盘sata数据线质量不好,或接触不良,更换数据线(本人遇到过,装机的时候他们给卷了,最好不要卷)
3、cpu过热保护(本人遇到过,装机的时候cpu卡座卡口给弄断了,接触不好,一般温度65以上要注意了,会保护)

按说cpu损坏或保护的例子还是太少见了,我测测cpu温度看看
SATA线是主板带的,看上去质量还可以,比我自己用的厚实,我也没有过分弯折,拆开包装直接就接上了

网友:
在bios 中修改硬盘连接格式 修改成IDE方式运行,不要用其他的方式

网友:
内存问题,换个内存!

网友:
买一根4G的内存?应该用2根2G的,组成双通道的,性能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机蓝屏,不是内存就是主板,但你装的是vista,微软的实验品,值得怀疑;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6.1.7600
排除故障顺序如下:
1. 重装xp 32,看有没有问题,如ok,改装win7 32;
2. 更换内存;
3. 更换内存为2g;
4. 装win7 64;
5. 检查硬盘c盘坏道,dos->diskgen;
6. 检查内存,windows->memtest,每个窗口512m,直至耗尽内存;
7. 更换主板;
8. 屏蔽独立显卡,使用集成显卡重复以上步骤;
9. 检查机箱是否漏电,插线板是否接地.
10.没了.

这个建议很好,貌似很专业。

网友:
1>找个linux livecd启动看看,最好先启动linux live盘都带的memtest86,测试看,内存问题这个容易发现。
2>找个U盘版winpe试试,光盘版也可以。

网友:
硬件兼容问题,直接拿装机店!楼主高手,铭瑄显卡也敢用!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把4G换成2×2G试试

网友:
蓝屏有错误代码的,记下代码可以有针对性的查了~

网友:
是女同学么?

网友:
检查CPU温度!! 另外如果怀疑硬盘有问题,可以把硬盘的线都拔掉,用光盘或U盘启动!! 另外在启动后的五分钟里查看系统的进程有多少,CPU占用率!! 显卡驱动删掉!! 另外金士顿-1333的条子兼容有点问题!但不至于开机5分钟就蓝屏!!

网友:
CPU、主板、内存、电源,嫌疑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cpu、主板、内存、电源,嫌疑比较大

你已经把主机箱里几乎所有东西都说过一遍了……

网友:
事件查看器----有很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首先,你用集显试一试,这是关键。

网友:
amd的cpu啊,应该考滤下主板对amd间容性.

网友:
个人感觉电源的问题比较大 不会是山寨的把
你不会没注意BIOS里面那个什么SATA/IDE的选项把?
装系统(强调是装系统的)的时候要注意驱动

BIOS重置一遍;
装xp;//这个问题应该少些
装驱动;//官网上去下
   换电源;
   换硬盘;

网友:
蓝屏可能内存或硬盘的问题大些吧!这个只能用替换法了!希望找到问题后能来吱一声!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不死机时用内存测试软件看能否通过(要好几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