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适合新手进的帖子,单片机边学边玩之---制作一个电压表,附有视频。

楼主(2011-08-26):
第一回:制作一个电压表,使用STC12C5A08S2单片机、12M晶振、4位LED数码管。 (录了一段视频仅供比我还新的新手参考。)

电路图如下:

用洞洞板(万用板、万能板)做的电压表

上电后

C程序如下
//-----------------------------------------------------------------
#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
#include "STC_NEW_8051.H"             //STC自己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bc,tongd0,tongd7;               //定义uint型变量
uchar tt0;                            //定义uchar型变量
sbit gewei=P2^0;                      //个十百千位的位声明
sbit shiwei=P2^1;
sbit baiwei=P2^2;
sbit qianwei=P2^3;
sbit dian=P0^7;                       //小数点的声明
uchar code led[]=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0-9数字的编码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qianwei=0;                       //显示千位
     P0=led[abc/1000];
     dian=0;
     delay(50);
     qianwei=1;

     baiwei=0;                        //显示百位
     P0=led[abc%1000/100];
     delay(50);
     baiwei=1;

     shiwei=0;                        //显示十位
     P0=led[abc%100/10];
     delay(50);
     shiwei=1;

     gewei=0;                         //显示个位
     P0=led[abc%10];
     delay(50);
     gewei=1;
}

//以下直接引用自STC的网站数模转换的例子-------------------------------------
//以下选择 ADC 转换速率,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SPEED1 SPEED0  A/D转换所需时间
#define AD_SPEED   0x60 //  0110,0000   1      1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CPU工作频率21MHz时 A/D转换速度约 300KHz
//#define AD_SPEED   0x40 //0100,0000   1      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20 //0010,0000   0      1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00 //0000,0000   0      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uint get_AD_result(uchar channel)                   //模数转换程序
{
     u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ADC_RES = 0;
     ADC_RESL = 0;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RES*4+ADC_RESL);                   //返回 A/D 高8位+低2位转换结果
}

//------下面是主函数--------
void main()                                         //主程序
{                                                   //进入主程序后先对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0工作方式
      TH0=(65536-10000)/256;                        //定时器0高8位装初值  12M晶振定时10毫秒
      TL0=(65536-10000)%256;                        //定时器0低8位装初值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P1ASF = 0x81;                                 //1000,0001, 将 P1.0 P1.7 置成模拟口
//    ADRJ = AUXR1^2: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0
//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1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

      while(1)
     {
           abc=(tongd0*1.0/tongd7)*2500;            //让abc等于通道0和通道7转换后的运算结果
           display();                               //显示具体数字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服务程序
{
      TH0=(65536-10000)/256;                        //再装一次初值
      TL0=(65536-10000)%256;
      tt0++;
      if(tt0==20)                                   //200ms转换一次
     {
           tt0=0;
           tongd0=get_AD_result(0);                 //转换P0.0通道
           tongd7=get_AD_result(7);                 //转换P0.7通道
     }
}

刚出锅的视频,仅供新手参考,下载
地址1:http://u.115.com/file/clqe209u
地址2:http://www.rayfile.com/files/7bd097b5-cd65-11e0-a13e-0015c55db73d/

楼主:
原来主要玩模电,刚刚对单片机产生兴趣所以趁热打铁赶紧玩玩免得过几天又没兴趣了。

网友:
呵呵,缺检测参考电压。

你怎么知道你的5V就一定是5V不动呢。建议在采样一个2极管的0.7V。用这个值 反推当前电压。在算你的测量值

网友:
1楼说的没错,要跟着兴趣走就最好,学到最多东西。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没看出是那两个管脚是输入管脚,是自己近视吗?

楼主(2011-11-03):
回复 网友A:
呵呵,缺检测参考电压。
你怎么知道你的5v就一定是5v不动呢。建议在采样一个2极管的0.7v。用这个值 反推当前电压。在算你的测量值

回复 网友B:
我没看出是那两个管脚是输入管脚,是自己近视吗?

有参考电压的,P1.7接的TL431就是参考源。
P1.0是电压输入检测端,我是用电位器来模拟输入0-5v电压的变化。图中是测试5v以下电压的,如果测量更高电压可以用电阻分压再输入。比如测量50v以内电压可以按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俺是新手。LZ 的A/D是靠什么转换的??  单片机自带的??

网友(2011-12-07):
正好,俺也是新手

网友:
感谢,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到期了946330281

网友:
lz ad结果最好加算数平均滤波,否则殊跳的乱。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网友:
哗~感觉楼主那洞洞板五颜六色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俺是新手。lz 的a/d是靠什么转换的??  单片机自带的??

STC12C5A60S2单片机是有自带AD的, 自己去找datasheet瞅瞅吧~

网友:
楼主很强大   最近对单片机有兴趣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边玩边学是最快乐的,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兴趣最重要!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加上超过(低于)某电压报警功能,应该怎样写程序?

网友:
多少V电压的呢

网友D:
我用2052做过.不过2052精度不太好,但是还用差分放大器显示了电流,不过显示不到小电流,误差还是很大的,后来就没继续玩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加上超过(低于)某电压报警功能,应该怎样写程序?

用一个io口驱动pnp三极管接蜂鸣器。
程序部分先对这个io口位声明
比如 sbit baojing=P*^*;

然后在主程序的while(1)里加上一个判断语句就行了
比如电压超过4v就报警可以这样写
if(abc>4000)
   baojing=0;
else
   baojing=1;

网友(2012-06-01):
不知道这STC12系列的AD稳定不

网友:
太强了,再搞搞,万用表就出来

楼主(2012-09-06):
有人顶上来了,那我就再更新一下。原来的显示程序如果刷新率比较高时“鬼影”现象明显,稍改一下就可以了。如下图

网友:
提示楼主,妖怪的PDF里说明了,RC复位没有电阻分压复位可靠

网友:
STC这个NC的东西,没有独立的VREF。。。楼主的VCC要一定稳定才行啊,

网友:
标记下!学习了

网友:
那个P1.7的参考电压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不错, 加了一个基准电压作参考,TL431。因为7805 的输出的5V 电压范围 比较宽,所以会有些误差, 接入TL431,计算出来的误差就更小一些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表和万用表对比下,准不?另外接一固定电压,最后一位能跳几个数?

网友(2013-02-24):
楼主你的视频下载不到了,能重给个下载地址吗?

网友:
不错,我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
比我爱折腾多了

网友F(2013-06-05):
引用 网友D:
我用2052做过.不过2052精度不太好,但是还用差分放大器显示了电流,不过显示不到小电流,误差还是很大的,后来 ...

你好,我只买到STC12C2052,想做个电压表装在电动车上检测电池电压。能指导下我给点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只买到STC12C2052,想做个电压表装在电动车上检测电池电压。能指导下我给点资料吗? ...

其实都差不多,看看STC的文档就能做了

网友:
用滑动平均滤波,效果会更好,我也做过的,不过没有加参考电压

网友:
新手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