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Socket的类,如何实时接收数据,就是客户端发出的数据通过服务器接收显示到wi

楼主(2011-08-26):
我现在只能收到一次数据,因为客户端隔一秒就发一次数据!怎么实时监听数据啊!谢谢!如何用socket的Receive方法获取客户端发送的数据!

网友:
用DataReceived event, 注意两点:
1. DataReceived和UI处在不同线程
2. 若在DataReceived事件处理的的情况下, 同时有新数据到达, 但是事件处理结束若没有新的数据过来的话将不会再次触发DataRecevied事件,避开方法是在 DataReceived中使用 while (ser.BytesToRead > 0) { /* 读取数据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刚接触C#,能贴段代码吗?

网友:
多线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