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中的角度传感器一般是那种?

楼主(2011-08-26):
在准备原件的时候,发现角度传感器,不知道是那种,大家讨论一下,听说很难,是飞思卡尔上的!!

网友:
角度传感器 分接触式 和非接触式,
简单的,电位器就行,一般碳膜的输出噪声大,最好是导电塑料之类的,噪声小,一般满足不了360度测量;有的电子式的,满足360度测量,对应输出0~5V信号。这些都是接触式的。

非接触式的,可以考虑用角度传感器(UZZ9000)+(KMZ41),利用磁场,磁力线和KMZ41的角度,UZZ9000输出对应电压,(UZZ9000)+(KMZ41)之间的接线不通,输出值有所区别。UZZ9001的输出是数字量,SPI接口,更容易获取数据。

修改:加入(UZZ9000)+(KMZ41)手册及使用文档。

网友:
不妨用加速度传感器,也可以测出3方向的G,自己再恢复一下

网友:
买了这个……

L3G4200D三轴陀螺仪模块

单轴的enc03应该能搞定

网友:
SCA60C  这种传感器有人用过没   只输出电压  好像比较好处理

求实例

网友:
测量超声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