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trus中工程编译后可以实现RTL Viewer 确不能实现Technology Map Viewer

楼主(2011-08-26):
Quatrus11.0 中工程编译后可以实现RTL Viewer 确不能实现Technology Map Viewer,弹出对话框显示Technology Map Viewer Preprocess was not successful

信息窗口下的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The selected device family cannot be found
Error: Quartus II Netlist Viewers Preprocess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40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Fri Aug 26 10:38:49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请教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

网友:
The selected device family cannot be found

器件没装全吧

楼主:
11.0_devices_windows.exe 和11.0_quartus_windows.exe都安装。而且已经编译通过了。Technology Map Viewer,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安装时,MAX II 和MAX V都选择安装了。如果不安装全,编译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整个编译都没问题。郁闷中,请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2013-04-03):
LZ,你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06-05):
我也碰到了同样问题,找不到原因,重建工程也不行,知道的坛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