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MATLAB读取TEXT文件里边的连续数据并将数据存到数组里??求高人指点一下! 在线

楼主(2011-08-26):
现在TEXT文件里边有如下格式的数据
003E3FB800050002003F3E93
00533FAD3FF63FE8003B3ED0
004E3F9E3FF73FA500353ED7
00413FCE3FFC3F9A00403E99
。。。。。
现在想要将这些数据分为003E  3FB8  0005  0002  003F  3E93这样的格式,要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求高人指点
或者读成
003E
3FB8
003F
3E93
这样的格式也可以,就是把每一行的6个四位的十六进制数分开成成单个,然后转成10进制数。不知道有人知道怎么弄不?
这个问题不知道发在哪个区,就发这个区吧

网友:
003E 3FB8 0005 0002 003F 3E93
0053 3FAD 3FF6 3FE8 003B 3ED0
004E 3F9E 3FF7 3FA5 0035 3ED7
0041 3FCE 3FFC 3F9A 0040 3E99

ultraedit

网友(2013-03-31):
楼上说得不错,一个强大的文本编辑器。
如果数据不是很多,就在txt文件里面敲空格试试,或者编辑一个C的小程序,也许也可行。
建议,仅供参考。

第二天再回来答题:
c的小程序思路很清晰,写起来应该不难。
但是我还是想用matlab给搞出来。
下面是我的一些尝试,仅供参考。
——————先问下,数据是不是就这么多吗?还是实时接收的??
以下,是我将您的数据粘贴到字符串里面的。
a='003E3FB800050002003F3E9300533FAD3FF63FE8003B3ED0004E3F9E3FF73FA500353ED700413FCE3FFC3F9A00403E99';
>> size(a)

ans =

     1    96

>> b=reshape(a,4,24)

b =

0F000E0FFF0E0FFF0E0FFF0E
3B00395AFE3D49FA3D4CF949
E852F33D68B0EE75571ECA09

>> c=b'

c =

003E
3FB8
003F
3E93
3FAD
3FF6
3FE8
003B
3ED0
004E
3F9E
3FF7
3FA5
3ED7
3FCE
3FFC
3F9A
3E99

d=hex2dec(c)

d =

不知道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是还有大量数据,不方便粘贴,那就尝试matlab文件读取txt文档吧,到网上找找函数,应该很好办。。

目前也正在学习matlab,尤其是信号分析一块。如果楼主有什么心得,希望多交流。

网友(2015-01-30):
楼主知道matlab中怎么将mat文件转换为tx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