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哪买磁悬的器件啊???????

楼主(2011-08-26):
在上海哪里可以买到那个大的空心的圆磁铁?哪里有质量好的线圈或铜线,还有霍尔传感器在哪买比较好??

小弟刚工作,在上海,对上海还不太熟悉,麻烦各位上海的大神指点了!!!!!!!

网友:
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

线圈或者铜线北京东路也有,不过要自己好好兜兜,也是在赛格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156的钡铁大黑磁环在福建路中路514号.  北京路南约百十米,门面坐东朝西.
上浮的钕磁在赛格对面偏东有个深圳过来的小店,价格最平.  (是今年春节后才开张的).

网友:
大的空心的圆磁铁在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地下一楼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吗?

皇冠信誉*N40高性能 圆形 带孔 强磁钢 永磁铁80*57*10毫米

性能如何??

150元,觉得好贵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22394805&tracelog=n_eshop_goods_pop_taobao&templateid=ebc178360e4d4fa482ab365d06c62108&numid=3622394805&userid=2a35dce1f501200eb8d46af3330e4c14

楼主:
真是悲剧啊,周日去赛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悲剧啊,周日去赛格

是不是关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永磁铁80*57*10毫米

如果57是孔径, 那么重约184g,按前几月的上海市场零售指导价500元/kg,应是92元.
(今年春节时钕磁才166元/kg,500元己经是3倍了).

浮子一般要用钕磁. 取其重量轻.
磁环是固定的,不在乎重量,无须用钕磁.   如果只比磁力, 小钕磁还比不过大黑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小钕磁比不过大黑磁,的意思是用小钕磁组成一个大的磁环的郊果不如一个大的黑磁环??

昨天买了一个大黑磁环,20元,赛格关门了,霍尔没买到,打算在网上买,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还有就是上面我贴的那个淘宝的强磁环,如何,如果用它效果空度会高吗?用它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

网友:
钕磁和黑磁,如果不计重量,只比效果.
我的经验大约为1:5.  也就是至少要大于1/5黑磁重量的钕磁,效果才能持平.

要是钕磁和黑磁一样重,当然钕磁好啦(又是废话了). 老贵的哦.
······
浮子,因为有重量要求,越轻越好,而且用量也较少,  所以大都用钕磁.

楼主:
钱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想把东西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