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批批我这个STM32直流电机调速供电电路吧?

楼主(2011-08-26):
电路很简单就是3个直流小电机的PWM调速, 为了应付直流电机所产生的干扰加了一些滤波元件,供电使用12V直流输入,然后用34063把12V变成5V,然后再用1117变成3.3V给CPU供电,CPU部分大概消耗120ma电流。下面关于这个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 如果直接用MC34063生成3.3V把1117去掉这样对系统有没有影响?
2. 5V之前用磁珠滤波,请问这里的磁珠用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3. stm32 模拟部分供电使用磁珠和电容组成的滤波网络来增加电压的稳定性,不知道这部分合理不?
4. 并联在电机上的电容大概取什么值比较好?

网友:
1, 可以 控制好纹波。
2, 80R 3A的,注意电流,磁珠会发热的。
3,可以。
4,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