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教怎么测盐的浓度?51单片机最小的封装是哪个型号(10几个引脚就够用了))?

楼主(2011-08-26):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器件能测盐的浓度(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还有51单片机最小的封装是哪个型号(10几个引脚就够用了))?小弟才疏学浅,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检测方法:1导电率
          2密度
          3透光度
          …………
首先确定,跟浓度有关的物理量,再考虑转化为电学凉

网友:
导电率吧,这个最方便

网友:
导电率或通过浮力来测密度或者压强都可以!

网友:
测渗透压吧。半透膜+压力传感器

楼主:
哦,大家都是高手啊,小弟想做个能测温度和盐浓度的筷子,温度好搞定些,盐浓度感觉有点困难,我一直都想一导电率做,但不知道一双筷子怎么来实现,想听听高人的建议!!!

网友:
盐浓度,测比重

网友:
筷子的话,配合舌头使用即可测温测盐

网友:
最简单最便宜的,但是工作量比较大的,
不同浓度的盐水,自己配好,测试好导电率,就是电阻啦,AD采样.后面自己想了

网友:
测电容法……

网友(2013-10-24):
最小只见过2*2mm 的C8051F300    8个I/O口  带一个8位AD    8K FLASH   256 RAM 3个16位定时器  3个PCA通道  还有温度传感器和比较器

网友:
用筷子了,肯定跟吃有关,为什么不直接用嘴尝下呢

网友:
万一楼主要做菜喃

要一个精准的recipe

网友:
6个引脚的8位51,4个io口

网友:
见过最小的单片机是avr的Tiny单片机

网友(2014-06-04):
固体盐还是液体盐?
液体的话测离子电阻率。固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STC15F104的,8个管脚,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