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段直线插补算法,做CNC控制可用,欢迎拍砖

楼主(2011-08-26):
闲来无事,写段直线插补算法,做CNC控制可用,欢迎拍砖
#define AXIS_X 0
#define AXIS_Y 1
#define AXIS_Z 2

typedef struct _line_t
{
  int32_t x1;
  int32_t y1;
  int32_t x2;
  int32_t y2;
}line_t;

typedef struct
{
  int32_t x;
  int32_t y;
  int32_t z;
}state_t;
typedef struct
{
  int32_t f;
  int8_t dir_x;
  int8_t dir_y;
  int8_t dir_z;
  int32_t delta_x;
  int32_t delta_y;
  int32_t delta_z;
  int32_t len;
  int32_t pos;
}line_drv_t;

line_drv_t drv;
state_t cnc_state;

void draw_moveto(x2,y2)
{
  drv.f = 0;
  if(x2>cnc_state.x)
  {
    drv.delta_x = x2 - cnc_state.x;
    drv.dir_x = 1;
  }else
  {
    drv.delta_x = cnc_state.x - x2;
    drv.dir_x = -1;
  }
  if(y2>cnc_state.y)
  {
    drv.delta_y = y2 - cnc_state.y;
    drv.dir_y = 1;
  }else
  {
    drv.delta_y = cnc_state.y - y2;
    drv.dir_y = -1;
  }

  drv.len = drv.delta_x + drv.delta_y;
  drv.pos = 0;
  //if(drv.f >= 0)
  drv.f = drv.f - drv.delta_y;
}
void cnc_step(uint8_t axis)
{
  switch(axis)
  {
    case AXIS_X:
      cnc_state.x += drv.dir_x;
      break;
    case AXIS_Y:
      cnc_state.y += drv.dir_y;
      break;
  }
  printf("%d,%d\n",cnc_state.x,cnc_state.y);
}
void draw_move()
{
  if(drv.f >= 0)
  {
    //move x
    cnc_step(AXIS_X);
    drv.f = drv.f - drv.delta_y;
  }else
  {
    //move y
    cnc_step(AXIS_Y);
    drv.f = drv.f + drv.delta_x;
  }
  drv.pos++;
}
void cnc_int()
{
  cnc_state.x = 100;
  cnc_state.y = 100;
  cnc_state.z = 0;
}
void test_cnc()
{
  cnc_int();
  draw_moveto(0,0);
  while(drv.pos < drv.len)
  {
    draw_move();
  }
  printf("cnc\n");
}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采用逐点比较法,用控制台输出结果

网友:
两个坐标开环的CNC系统中应用比较普遍,不能实现多轴联动

楼主:
这是两轴直线插补算法,改动一下可以驱动XY,YZ,XZ平面直线运动

网友:
不错顶顶!我刚按你的这个思路也写了个,请你给看看?
void line (u8 F,s32 X0,s32 Y0,s32 X1,s32 Y1)//F:进给速度 X0,Y0:X,Y轴起点坐标 X1,Y1:X,Y轴终点坐标
{
  u8 x,y;
  u32 i,j;
  x=1;
  y=1;
  while(!(x|y)) //如果x,y都为0就说明位置到了
  {
   if(X1>X0) //终点坐标大于起点坐标
   {
    XS=1;   //方向信号为高,电机正转
    x=1;
    }
   else if (X1<X0)//起点坐标大于终点坐标
   {
    XS=0;   //方向信号为0,电机反转
    x=1;
    }
   else x=0; //起点坐标等于终点坐标,X轴不动

   if(Y1>Y0)
   {
    YS=1;    //方向信号为高,电机正转
    y=1;
    }
   else if(Y1<Y0)
    {
     YS=0;   //方向信号为0,电机反转
        y=1;
        }
   else y=0;//起点坐标等于终点坐标,Y轴不动

   i=X1*Y0-X0*Y1;
   if(i>=0)
   {
    XP=1;   //脉冲输出引脚
    X0++;
    }
    else
    {
    YP=1;   //脉冲输出引脚
    Y0++;
    }

   delay(F); //吧速度值先在主程序转为倒数,然后直接当做延时值传递给延时函数
   X0=0;   //脉冲引脚拉低,一个脉冲输出完成。
   Y0=0;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段测试程序试试,我那段程序通过控制台输出,查看结果是不是预期输出就行
draw_move();是准备中断中调用的,通过修改中断触发周期就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写段测试程序试试,我那段程序通过控制台输出,查看结果是不是预期输出就行
draw_move();是准备中断中调用的,通过修改中断触发周期就可以控制速度

哦,呵呵,回头试试看,多谢你的资料!

楼主:
寻找加减速算法,希望高手们提供些资料,梯形,S形的都行

网友:
准备试试!

网友:
看来是个软件高手了。看不懂虽然。

网友(2012-11-06):
哥哥。写程序给个注释啊?眼睛花了。有点累。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给我们广大爱好者普及下什么是插补吗。

网友(2014-07-14):
不错,今天刚好看到这

网友(2015-07-13):
高手就是不一样 谢谢

网友:
数字积分法

网友(2016-02-25):
逐点比较法 插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