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用的STM32都是怎么坏掉的?希望此贴能火~~~~

楼主(2011-08-26):
发在该区的这个帖子不是来砸场子的,因为我也是个STM32芯片的忠实用户。
从08年接触这个片子,一直用到现在,感觉还是非常好用的。比51和AVR要高端,比DSP2407要方便用,便宜。非常高的性价比让大家对它的市场一片看好。
我真的感觉这款芯片快要代替51的地位了。

相对来说,这个片子还是很好用的,我们已经量产过几款产品了,这个芯片焊接的成功率,应用的报废率都还是很不错。
但是在调试的时候,有些阶段还是出现过很多奇怪的芯片烧坏问题。
相信大家在初次拿到开发板的时候,总是会担心如果芯片烧坏了,那该怎么办,特别是老是烧坏的情况。
那么,你手上的芯片坏过么?都是怎么坏的呢?如何保护芯片不让它坏掉呢?欢迎大家来讨论和分享

——————————————————————————————————————————

我说一下我这边的几点心得,算是抛砖引玉吧。
说明一点,这里讨论的都是把供货问题,焊接问题给排除外了,也就是说,能够正常用一段时间的,然后又忽然坏掉的情况。
STM32损坏的症状及分析
1.意外的,电源和地就短路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多的芯片损坏的症状,芯片会发热,甚至滚烫,所有3.3V的供电都被拉低,可以用万用表打引脚是短路的。
    关于原因,还不是很确定,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信号或者电源冲击损坏的。因为这种情况好像有一般都出现在正常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太多人机接触的动作。

2.供电正常,但是不能连上JTAG
    这种情况让人很无奈,就是无法连接JTAG,无法识别芯片
    原因感觉可能是由于静电损坏,因为这个情况一般出现在频繁下载程序的时候。不调试的话,一般不怎么出现这种问题

3.下载程序的时候,能够通过JTAG识别芯片型号,但是下载的时候却报“找不到Cortex-M3”等乱七八糟的错
    这也是会遇到的情况之一,跟2很像,但更加无奈。
    这个原因也不得而知,反正只好换芯片就好了。

4.某个IO口损坏
    这个也损坏也比较温和,损坏后,就只单单这一个IO口的功能失效,无论怎么控制,都一直是一个电平,有时甚至稳定在1.2V等中间一个值。这就是传说中的烧IO口的情况。但是其他引脚及功能全部都正常。
    原因嘛,一般会认为是外部的强大干扰造成的IO口内部损坏。

我想到的就这么多,欢迎大家再继续添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STM32的专栏,这里对该芯片的夸奖的帖子已经够多了,我觉得认真的分析一下用的不舒服的地方,甚至分析一下缺点,让大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这样对这款芯片的应用也许会更有好处。

网友:
第1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原因不明

网友:
某次外协手工焊接一批板子,有一片板子焊完直接出现stm32发烫,但是程序运行还正常,搞不懂为啥,丢一边了。

网友:
电源和地经常短路,有芯片烫的能煎鸡蛋,但是貌似正常运行。

网友:
楼主提到的三个坏的现象我都遇到过。
1:VCC对GND短路,降压前的高电压对地短路会出现低电压端芯片VCC与GND短路,弄不明白(12V输入过LDO降压到3V3,12V输入端对地短路照成CPU的VCC对GND短路。)不明白原因在那里,遇到过两次。
2: CPU供电正常,无法连接JTAG,新片子遇到过。用过几次的到还没有遇到。
3: JTAG能识别芯片,但不能down fash,换一块板有OK,同一块板换一个芯片又行,再换回原来的有不行,原因未知中。
4:IO损坏,IO口输入高电压,高于输入电源电压造成。

网友:
晶振不起震,两个晶振管脚一直都是0.67V左右,换片子解决

昨天刚遇到的毛病

网友:
刚开始用还没有遇到。

网友:
我遇到过芯片电源短路和某个IO烧坏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大多出现在STM32F101系列身上,,,103以上系列还是比较稳定的。。
作为一个软硬件开发人员来说我觉得芯片的容易损坏以否不是特别重要,外围电路的设计才是重点,既然你知道STM32的芯片比较脆弱,那你就在IO的使用上多下的功夫,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电源方面还是要采用好一点的。

网友:
可能用的数量比较小,目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还算皮实吧。

出现这样的问题,能找出原因心情才能放松,不然就是一个大石头压着。

网友:
第一种跟第四种都碰到过。。。

网友:
马上要用了,要注意下。

网友:
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有闩锁引起的。

网友:
使用stm大概也有几百片了吧,也许运气好,除了晶振外,没发现其他毛病。

不过10多元的M3芯片,还能要求什么呢?正在写28335代码,这个片子倒是皮实可是价格要160大洋。

网友:
第一种和第四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木有坏过

网友:
mcu电源对地短路遇到过不少

网友:
第一条遇到过,是用安捷伦台式万用表测量电压是烧的,怀疑台式万用表串进的电压过高。后来用fluke15B测量就再没坏过了。

网友:
摘录一些防闩锁的:

谨记使用微控制器过程中切勿超过最大电压额定值。

在CMOS IC,如果将高于VCC 或低于VSS 的电压附加到非中高耐压得输入输出引脚,或者将绝对最大额定值中规定外的电源电压额定范围的电压附加到VCC 引脚或者VSS 引脚,可能会引发闩锁现象。

一旦发生闩锁,电源电流将激增,可能会热损伤元件。

VCC 纹波变动(P-P 值) 保持在标准VCC 的10%或以下; 而在电源切换等瞬变时,电压的瞬变率也不应超过0.1 V/ms。

网友:
只用过200多片,全手工焊接,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我看到论坛上好多VCC,GND短路的问题,是不是焊接的温度太高了或者焊接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第一种 经常发生,因为我是做电机驱动的 。

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VCC和GND之间短路遇到过几次,原因不明。24V电源经过LM2596降压到3.3V供电,在调试过程中损坏过几片。换CPU,产品正常使用后还好。

网友:
VCC和GND之间短路可能是焊接的时候使用了焊锡膏,焊完后没有清洗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 经常发生,因为我是做电机驱动的 。
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的电路有问题。

做电机驱动,最好别使用stm,还是使用ti的芯片吧,再有就是freescale。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主要用于电机驱动的,用的还算不错。之前也用过2407,是不错,就是太贵,太大,功耗大,不方便调。

我们做的无刷电机驱动器系列全部都是用STM32做的,没有太多不稳定的问题。在低端的应用场合,替换2407是没啥问题的。
跟强电一起工作是有些细节要处理好,防止干扰的串入,特别是电源。之前处理不好的时候,用什么控制核心,都容易坏,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啊。。。。

回21楼的朋友,关于焊接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
工作中没有用STM32,生产用的LM3S,有的网口功能不正常,只好换片

网友:
1的问题遇到过,切实比较头疼。
2-3的问题可能是程序内部有禁止JTAG/SWD调试的指令,可以在上电瞬间把BOOT0拉高,使之从RAM或外FLASH启动,然后就可以连接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
遇到过IO口损坏的问题,太悲催了。那是在调试液晶的时候,弄了好几天都出不来。先是怀疑必须判断液晶忙控制字,把延时的写函数重写了,还不行。怀疑初始化不对,不断的翻改。不断的检查杜邦线连接。
    到最后,通过分析显示的ascii码字符,才灵光闪现到时最低位的IO口有问题。不堪回首啊!!!
    自接触单片机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一直认为没有结果肯定是程序的问题,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有时你还真的怀疑一切。

网友:
io加高压一般是出现第一种情况(12V),通讯口过压后出现过芯片正常运行但是很烫

网友:
唯一一个无法解决的STM32问题是,电烙铁焊接48pin,Rst管脚抖动后为0,加上拉电阻也不行。

通过热风枪更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1和4点,还有后备电池的电串到其它IO口上的情况,的确这个片子静电不好,要好好考虑佑护。

网友:
103C8T6,把它焊好后,能烧程序,但IO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坏的----------另外一片,放错了角度,没热风枪,用堆锡的办法拆下来再焊上----好的.

网友:
第一种情况,前几天遇到过,坏了,郁闷。。。
今天又遇到了,又坏了,情何以堪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2.供电正常,但是不能连上JTAG

我有一片开发板上的ZET6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据我的经验,相当的多的"找不到JTAG" “下载失败的”现象大多是由“”JLIN V8引起的。山寨的JLINK 是问问多多,自从我换成了ULINK2以后,这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基本上没碰到。

我的STM32坏掉的,是因为我刷爆的。有时又一天刷100多次,终于一年左右报废了!被我刷死的芯片,我至今珍藏在我的元件盒子里。就是这片STM32F103RBT6,让我入门的。虽然目前用的是NXP的LPC1766,但是有新项目,我还是会选择STM32.性价比摆在那里,不用她用谁?
你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的经验,相当的多的"找不到jtag" “下载失败的”现象大多是由“”jlin v8引起的。山寨的jlink 是问问多多,自从我换成了ulink2以后,这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基本上没碰到。
我的stm32坏掉的,是因为我刷爆的。有时又一天刷100多次,终于一年左右报废了!被我刷死的芯片,我至今珍藏在我的元件盒子里。就是这片stm32f103rbt6,让我入门的。虽然目前用的是nxp的lpc1766,但是有新项目,我还是会选择stm32.性价比摆在那里,不用她用谁?
你说呢?

佩服佩服!

网友:
VCC和GND短路,有一次连续换了2个片子都是这样,想着芯片应该不易出现问题的,以为是PCB布线有问题,就一点点的割线飞线找短路的地方,最后实在没找着线路短路的地方只好换了第3片芯片,发现一切正常! NND,郁闷坏了!

现在想想感觉有可能是批次的问题,都是上电后就短路发烫挂掉了。

网友:
用过几片,焊反过一次通电,拆了重新焊上还是好使,一直用串口下载没出过问题。

网友:
在做avr的时候,avr坏掉就是因为vcc和gnd 或者io口和GND短路,并且还有因为电流过高,吧lm2576部分的电感外皮都烧掉,在MCU片子上的VCC需要放一个电阻,做限流作用的,效果会好很多,因为每次产品上电,都或多或少有浪涌电压,所以需要做保护,这个属于个人见解,有局限之处,望海涵

楼主:
再补充一个,发现控制核心发热严重,本来80mA电流的,变为300mA左右,但是还能正常工作!
而且还可以下载程序,不报任何错误!!

这个坏法让我很郁闷。。。最近就又发现2个这样的,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网友:
ret6项目上用过一些,zet6也用过不多,可能是运气好芯片没出现过问题。

但是调试过程中偶尔会搞掉jlink里的程序,重新烧固件还能恢复,这种状况出现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多个产品都向STM32转型, 近期都做了试产,每批试产30台; 总是有坏的(10%左右)。

我们不是什么“高”科技企业,8位的51,16位的凌阳,32位的NEC,PICC等;没有STM32这样让人揪心的。

研发阶段,我们发现过 口子坏掉, 还有短路,或者高热(但是好像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做了这么久了,STM32做开发速度是不错,不是不得已,也不想去换片子。

网上到处能看到做什么保护; 我只知道,我们的最小电路 原理 就是按照官方EVB板做的(但工艺肯定比不过官方EVB)

到底要怎样才能让这个片子不要死火?

以下是问题出现的现场:

片子:STM32F101VB/C  电压3.3V
1. 测试人员的手就可以摸死,可以保证不是故意去摸。
2.试产时烧程序和开机都OK,生产线上装上壳子后, 抽检开不了机了(重烧也烧不了,换片子OK了)。

技术人员普遍认为:我们技术也许不没有完全达到要求, 但是横向比较,这个片子是不是有点脆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2.试产时烧程序和开机都OK,生产线上装上壳子后, 抽检开不了机了(重烧也烧不了,换片子OK了)。

我们也遇到过,坏片子返ST厂了,至今没有回应!

网友:
原来STM32的质量这么差啊~~~~

网友:
遭遇过第一种情况,个人分析原因:12V的电压不小心加在某个IO脚,击穿了内部保护二极管。。。但验证

网友:
我们今年上半年出过一批,1300多个,车载的
加工回来后被串口纠结的睡都睡不着
2个MCU串口连接
一个3.3V,STM32F103C8
另一个3V
结果有一部分串口时不时就不能正常通讯,用手摸一摸或者放一会就好啦
这个问题可能是静电引起的,奇怪的是,我2个MCU的地是通的,通讯电压参考点肯定没问题了,怎么就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JLINK下载不了,找不到CM3,多找几次就发烫,换MCU就OK了

这2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在客人用了这么久还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不过现在要上新项目我真的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好使点的MCU

网友(2011-10-24):
今天遇到问题1,莫名其妙就不能工作了。真是郁闷。

lm1117极烫。短路了,但我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SMT103好像是遇到了I/O口烧坏,换个芯片,板子就好了。。。

网友:
说一个我刚遇到的问题。
我用的是STM32F103ZE,144个脚的。
昨天关了一次机后,过了十分钟再开机,就不工作了,但试了试还能写flash,但就是上电后不启动。
今天折腾了一天,发现boot0脚有问题,用万用表量vcc到boot0脚间只有250欧姆(我是vcc到boot0间有一个跳线,boot0到gnd有一个220k的下拉电阻),正常的板子可是有几百k的电阻啊。后来强行把boot0和地短路开机,竟然成功了,因为boot0的值复位时会被锁存,所以开机后不用总短路着了。后来想了个办法,在boot0和地之间接了一个大电容,开机也正常,功能也都对,就这样凑合着用了。

网友:
还没用过STM32,MARK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也太夸了吧  是这样   早爆掉了

网友:
遇到第一种情况。3片申请的样片全部烧掉。。 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芯片发热及烫,可以烤猪蹄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我电路问题,后来网上一查,原来大家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STM32太脆弱了??现在开发进度快要结束了,现在碰到这个问题,纠结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3c8t6,把它焊好后,能烧程序,但io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坏的----------另外一片,放错了角度,没热风枪,用堆锡的办法拆下来再焊上----好的.

最近把这个IO有问题的拆下来焊到另一个板上----------好的.

网友:
也就是说我没遇到过坏的---------------

网友:
如果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要多怀疑自己。

网友A:
我的 总是莫名其妙的程序没了。 不能启动。重新烧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刚看见这个贴,今天就烧了个IO...ADC12IN6...莫非是缘分?

网友(2011-12-05):
回复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留个Q好吗
QQ28182900

网友:
电源短路遇到的比较多,不知道为啥!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遇过好多,有的是Jlink联不上,有些是IO口电平莫名其妙的不对,后来有的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有些是换片子,不过有些是虚焊导致的。还是应该多了解这个片子,还在坚持中!

网友:
昨天烧了个STM32F103ZBT6,原因是拿输出4-20MA电流的仪器往AD口上接时,误接到其它没接电阻的AD口了,一下子指示灯就不亮了(电脑USB供电),后来改用外部电源,一摸芯片,把手烫了一下,后来用万用表测试4-20MA的输出电压,竟然是16V,不烧才怪呢;另一个问题是刚上电指示灯就不亮,仔细看了下,原来有个VCC和GND连一起了,又焊了一下就好了,一百个脚确实不好焊

网友:
难道低质低价,在IC行业也不例外?  看完上面的讨论,STM32让人很失望啊!我刚有几个项目都用的STM32,不知道量产会怎么样?

网友:
哈哈,我的107 还没坏呢

网友:
以前在另个帖子里看到说,STM8的质量相比STM32的更差! STM32都这样,那STM8? omgd

网友:
有没有人清楚,芯片出现这样的问题,或是抗干扰性能不好,是由于设计的原因还是生产的原因?

都说TI的飞思卡尔的好,那现在TI收购别人的LM3S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选择推荐?要价格适中,购买方便,资料多一些的!

网友:
顶起,这么重要的帖子!

网友:
我使用过程中出现过第三种情况,换芯片后好了!

最奇怪的是出现过一种,上电后程序不执行,外部复位都不起作用,只能重新断,上电后OK,当时没有示波器,没有量是不是晶振没有起震。

网友:
把这些信息集合起来,哪位英文好点的,发到STM 官方,对话对话。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普通性的。其它国外的开发人员也有些感受不。去了解了解。。。

网友:
估计官方也没法解释!

网友:
刚刚接触 有点小怕了 呵呵

网友:
STM32需要注意的几点才不引发楼主的几个不幸情况(我用了几款产品,成品都能过EMC检测,但是研发实验板时不注意也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总结一下提供各位参考:

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引发闩锁(寄生可控硅效应),也就是做好EMC设计,保证没事,特别是IO输入的电压别超过3.3V(电源电压),大于3.9V就危险了,因为这时外部电压会通过IO口灌回MCU的电源,引起3.3V突然升高,此乃CMOS电路的最大威胁,闩锁概率非常高,因此外接的IO需要额外保护,并且保证核心电压稳定是王道;
第二个问题是晶振一定要按照手册配,不要随意买,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不工作但“摸一摸”就好的情况,STM特意出了晶振选型手册,希望大家不要没看见;
第三个问题是会被程序加密或调试误操作加密,这时候JTAG连不上,但是也许用其它方式例如SWD来Unlock以后那个 Cortex M3的警告就没了,又可以重新烧片(这个问题比较幼稚,如果实在不能解决也只能放弃);
第四个问题调试的时候确实容易发生。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片子,调试的时候如果不太注意会有点物质损失问题,但设计好的成品板上出问题的概率很低,抗干扰能力也不错,除非你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好EMC。

网友:
请问楼上,如果有些IO是可以容忍5V输入的,我接了5V输入也会有问题吗?一般防止闩锁的发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
刚刚接触stm32,目前只是作为实验,学习了,这给后来者很多帮助。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厂商不考虑使用底座呢(像51那样),当然这样会给芯片生产设计带来成本。
但是这样做对应用开发者来说,会简化不少问题,带来很多好处。
很容易快速确定问题之所在,至少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不用这么痛苦的焊接和拆除,去排除问题。

网友:
好帖一定要定!大家的意见最宝贵!

网友:
我使用stm8时芯片坏也是第一种情况较多第四种情况也碰到过!

网友:
用的少,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的经验,相当的多的"找不到jtag" “下载失败的”现象大多是由“”jlin v8引起的。山寨的jlink 是问问多多,自从我换成了ulink2以后,这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基本上没碰到。
我的stm32坏掉的,是因为我刷爆的。有时又一天刷100多次,终于一年左右报废了!被我刷死的芯片,我至今珍藏在我的元件盒子里。就是这片stm32f103rbt6,让我入门的。虽然目前用的是nxp的lpc1766,但是有新项目,我还是会选择stm32.性价比摆在那里,不用她用谁?
你说呢?

"找不到jtag" “下载失败的”
这我也碰到过,是编程器的问题,重刷固件

网友:
这个原因就各种各样了!

网友:
我用的是STM32F103C6/V8,除了因焊接使引脚短路,还没有碰到无缘无故的芯片发烫。

网友:
其实这些遇到的问题对老手还是新手都是一种财富啊!
我刚用stm32来着,学习了。有前辈们的经验,学的时候多注意一些东西,也多学些东西
好贴顶起来!

网友(2012-01-15):
我们也是第四种情况多,  第一种情况也有

网友:
我有遇见过,232通信时,MAX232发热的现象,后来有人告诉我要用MAX3232,这个我还没去验证。哪位有遇到过的,请转告一声。对于上面的问题,我遇到过1和4,对于第1点,外部电源VCC对地GND短路的,应该不会引起MCU发烫吧,应该是某个IO口输出高电平,然后短到地了,从而引起MCU发烫,之前有一个片子就是这样,后面发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刚刚接触stm32,目前只是作为实验,学习了,这给后来者很多帮助。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厂商不考虑使用底座呢(像51那样),当然这样会给芯片生产设计带来成本。
但是这样做对应用开发者来说,会简化不少问题,带来很多好处。
很容易快速确定问题之所在,至少知道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不用这么痛苦的焊接和拆除,去排除问题。

也许stm32的问题率还没有达到要用底座的程度吧,毕竟一个底座也要好几百,而一片stm32才10+

网友:
我碰到过第一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
我感觉应该多从自己找问题....
1.认真看好datasheet...弄明白电压上下限....
2.弄好稳压电路...
3.清理工作环境防止短路....
4.注意服装材料....
5.易带电人群不易接触电路....

有些人用板子就是坏...没办法...和产品没关系....

失误人人都有...
1.转屏线的时候电源和低短路1分钟之久....STM32啥事没有...
2.变压器插错了...插上20V手钻的变压器了...20秒后....5.6寸屏的升压芯片烧了...STM32依然稳健....

只要细心及时挽救...MCU肯定是最不容易坏的....

网友:
有几次因为JTAG烧录线插反一烧程序芯片就坏了,还有就是一不小心短路芯片就坏了。。。反正烧过好几片,电源芯片上好的,就是st32易烧

网友:
生产过200多片的stm32zet6从未出现过问题的路过。

网友:
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都是使用不当坏掉的!!

比起电脑CPU供电电压差0.1V电流就要变化好几A来说,STM32之类的单片机还是非常大方了。

规范设计很重要……

网友(2012-04-01):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发现控制核心发热严重,本来80mA电流的,变为300mA左右,但是还能正常工作!
而且还可以下载程 ...

最近我的板老出现这样问题 ,坏了好多片片?
   好个兄弟遇到过,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有一次在使用AD时不小心串入一个比较高的电压,STM32f103zet6直接从片子里溅出一些东西,缓过神来看到片子上破了一个洞。。。

网友:
焊接的时候静电_击坏

网友:
突然就坏了

网友(2016-03-01):
第一种情况碰到过一次,很意外,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
试过 I2C功能失效,对应IO口工作正常。

网友:
经常出现1,2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设计的电路在EMC上没做好

网友:
有一个片子,串口1接MAX3485,与外部通讯,因为外部接线错误,3485烧毁,串口1不能工作,但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2016-05-20):
遇到过io口损坏

网友:
莫名的发烫,难道电压高了?

网友H:
STM32稍微脆弱了点,去年出7000PCS没问题。
今年同样的硬件,程序加入了Flash模拟EEPROM用,出现VCC GND短路现像,Flash擦次数平均一天2次左右。出货2000PCS烧片达到了300多片,很多工厂测试正常,装机后正常,使用一两次后就OVER,更换MCU后,一直使用正常。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现在处于暂停供货状态,不敢再出了。
不能烧写的问题,也遇到过,我的是因为加了读保护,unlock后就可正常用JLink了

网友:
我平时都是做一些样品,上次做了5块STM32F103C8T6的板子,五片全部上电一会儿后,全部短路,只焊接了最小系统,芯片烧毁了,至今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稍微脆弱了点,去年出7000PCS没问题。
今年同样的硬件,程序加入了Flash模拟EEPROM用,出现VCC GND短 ...

我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贴片完有0.3%的就直接短路了。 检测后交付客户了,整天提心吊胆的。

网友:
有过几次,就是不能刷程序,过几天又得了

网友:
焊反过,接反电源过,非FT IO接过5V,推挽模式不小心短到地过,都没坏....我是不是rp太好了

网友:
第二种情况遇到过,而且最离奇的是整个房间有三个j-link,唯独一个j-link可以识别,其他 的都不能识别

采用的SWD下载调试

网友(2016-07-19):
内存的某一位坏掉了,写不进去!

网友:
STM32 FLASH编程擦过界了,直接废了。

网友:
IO口流过大电流烧毁。。

网友:
都碰到过,jtag不能烧的时候,尝试用sw来烧程序,有时候管用

网友:
1和4 遇到过  第一种情况 一般都是供电电压高了(用了山寨的ams1117 稍微短路就击穿)电压过高stm32 必烧。一般现象就是 vcc对地短路

网友:
大家有没有感觉stm32的芯片有提价的趋势?

网友:
做平衡小车被烧,原因不明,换一个芯片又好了。

网友:
I/O口(串口)坏的情况多,单片机之间通讯,另一端用了光耦,但是光耦接的5V(I/O容忍5V),然后坏了好多。

网友:
用着用着就坏的有,107 以太网有问题的也有

网友:
1、贴片回来直接写不进程序(ulink和串口不不可以),换了一片就好了;
2、用了一段时间ulink写不进程序了(多见于研发),串口可以;
3、IO还是挺抗造的,基本没什么防护,没大有坏的;
4、仿真器四条线要短,而且要粗才好用;

网友:
这几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像也就这几种吧。很奇怪啊!我是觉得对静电比较敏感

网友:
第4条,经常遇到PB0不能用的情况,现在怕了这个IO口了。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网友(2017-10-20):
引用 网友A:
我的 总是莫名其妙的程序没了。 不能启动。重新烧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已经量产了,客户拿去几个月就会有一定的概率掉程序,返回重新烧录又好了。可能原因有2个,1.程序中可能把剩余的flash用来存储数据,擦写的时候可能导致程序被查掉,2.电源干扰,没做防浪涌处理。不知到楼主是什么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楼上的不妨试试,在擦写时加点延时,就是解锁之后延时一下,加锁之后也延时一下。。

网友(2018-03-29):
焊接时候有几个引脚短在一起了,发热比较厉害,直接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