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查询数据库

楼主(2011-08-26):
我用LabVIEW 读取数据库中数据表,用条件结构和SQL语句
select timer/temperature1/temperature2(放在条件结构中) form data where timer > '年-月-日 时:分:00' and timer < '年-月-日 时:分:00';
查询到的时数据表的timer那一列,如果我想在前面板选择timer时能直接读整个表,选temperature1/temperature2时只显示那一列,应该怎么改动这条语句,请教大虾指点

楼主:
呵呵,这个勉强解决了,在选择timer情况下,条件结构里是timer,temperature1,temperature2;在其他情况下,是0,temperature2或者temperature1,0
这样是可以实现基本要求,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方法,留个言,谢谢

网友(2019-11-15):
我也想学这个,做个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