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选型

楼主(2011-08-26):
请问有谁用过GPS内置天线的那种,即不需要在模块外再加外接天线。

麻烦大家有用过的推荐几款,现要做gps防盗,加天线的目标太明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有设计天线模块一体的GPS模块,采用u-Blox 6010单芯片和SiRF IV芯片的都有,硬件高接收灵敏度且都支持在线方式A-GPS(一般20秒内定位,非常适合信号不好或要求非常快速定位的环境),我们有个客户就是用来设计隐藏在汽车低下的跟踪器的,集成A-GPS功能后,平均定位时间在~15秒。

有实际项目的话可以联系我:cache#163.com,我在深圳。

网友:
C3-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