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TB6560接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芯片发热,跪求高手给个提示!!!!!!!!!

楼主(2011-08-26):
是芯片的短路了吗,检查中并未发现短路呀?是不是已经坏了???????

楼主:
恳请各位用过这个芯片的说说注意事项,行吗?
论坛上很多原理图,我做的和他们都差不多,但就是不工作?
有的没加续流管,没事,我的加了,还是烧了一个?
取样电阻用的金属膜0.2欧2w电阻,
用单片机给脉冲,但是没加光耦隔离
很穷也没示波器看波形
刚开始还烧坏了7805和单片机,也不知道是哪用了这么大电流

楼主:
感觉很简单的芯片,它就不工作,都要疯了

网友:
没有图人家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有图,原来发过,再发一次

楼主:
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68426/files_44/ourdev_669447P9L1XT.pdf

网友:
我根本不看现成的原理图,把官方英文文档看了大半天。自己设计电路,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