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USB重新插入后无法再识别了!

楼主(2011-08-26):
这几天我的电脑总是无法正常关机,必须按下关机键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关闭,经过我这几天的经验,好像是每次将USB接口的外设拔掉后,再插进去就无法识别了,然后我想重启一下,就关不了电脑了,必须强制关机,如果不拔掉USB,就可以正常关机!也就是说USB只能识别一次,第二次就无法识别了,不仅电脑无法识别,更重要的是电脑都无法关机了!这几天我急死了,不可能老是这样关机吧?那样我的硬盘很快就会坏掉的!求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换个试试

楼主:
跟电源有关系吗?

网友:
笔记本么?查下是不是声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的电脑是声卡驱动有冲突,需要拔一下鼠标才能关机

楼主:
是笔记本的!不过拔了鼠标再插进去就识别不了啦!你以前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