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熟悉 NRF24L01 的大侠

楼主(2011-08-26):
请教各位大侠 要怎么调试NRF24L01  我现在检测到 发送端的时候 STATuS 寄存器 是 0x2e  FIFO—STATUS寄存器是 0x11

按网上的测试方法这个是对的  但是接收端测试时 STATUS 是 0x0e  也就是接收寄存器一直是空的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

要调程序的话应该改调哪些地方· ··  还有怎么检测 NRF24L01 是否烧坏···  谢谢····

网友:
原因很多,没有发送成功,当然不会有接收。
或者是收发双方没有配置相同的地址、数据长度等信息,这也也不会成功接收。
再就是模块损坏或者是电路设计不好。

检查模块是否损坏?SPI部分读写操作就可以了,射频部分不用专门的仪器是没法检测。

网友:
这个到是没有遇见过,我只有这个载波检测0x09寄存器读出来永远是0,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NRF系列的无线射频芯片一般是这样的,芯片处于发射或接收状态时,发射管脚连接的天线处有1.9V的电压!

网友:
VDD_PA 有1.9V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