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019设制本振和高放的时候,确定电容电感有什么简单的算法没?

楼主(2011-08-26):
电赛的元件清单出来了。之前一直再问cxa1019的问题,现在又要问一个,自己基础学的不是很好,在用1019做FM接收机的时候,有什么简单的算法能够快速确定我做的频带范围内的电容电感和变容二极管么?
例如:我要做一个接收机  接收频带为10-20Mhz 所选的变容二极管变化范围是2-30P  但是在我做的东西上不可能用到2P 因为所需电压太大 要20多V  所以我想设置在10-40P这个范围 事实上变容二极管可以满足这个要求。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电感 和串并联电容,使得本振和高放的频差为10.7Mhz。就是这个10.7,非常难保证在本振和高放的各个频点都是10.7Mhz的差值。
所以想问下大家,这个10.7Mhz的差值怎么好确定。。
所用的本振和高放电路如图。

就是想问下 图中几个电容电感怎么能简洁点确定出来呢?......

网友:
我昨天也一直在调cxa1691.....没调出来。。。难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难调,哪里难调,你那个芯片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啊…明天去看看!

网友:
....跟你的差不多。。。我混频没混出来。。郁闷啊

网友:
这个。。如果没有设备,只好一点点试验了。

最好是有调频信号源,频率计。。。

如果没有的话,有个 DIP meter 也可以,不过还是得有频率计。

不过如果有个数字显示的调频收音机也可以当测频用。

网友:
TDA7020是最简单的调频方案,不过是就是宽带的,怎不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tda7020是最简单的调频方案,不过是就是宽带的,怎不见用

我们做的也是宽带调频。那个芯片没用过,还有这么几天,他的脾气我们摸不透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老片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花生先生的关注,上次的2614被我们这边的人搞定了。现在就是本振调不好,好像高放的选频很不好。灵敏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