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al422+TQ2440调成了。。。

楼主(2011-08-27):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因为踩在你们肩膀上,我才能这么快成功,特别感谢wangguanfu老大,是你让我认识到自己与高手的差距,给了我动力
上图

没有OS,是裸奔的
摄像头是王老大卖的,代码是参考zidong404的,不过没用中断,就是一个while(~HSYNC)扫描的

我被这个函数拌到了,中间那个 FIFO_RCLK_BIT=~FIFO_RCLK_BIT六次,如果次数不够或延迟太大,都会导致图像不正常,原因我还不清楚
void fifo_init (void)
{
    unsigned char i=0;
    //read reset
    FIFO_OE_BIT=0;
    FIFO_RRST_BIT=0;
    for (i=0;i<6;i++)
    {
        FIFO_RCLK_BIT=~FIFO_RCLK_BIT;
        #asm ("nop")
    }
    FIFO_OE_BIT=1;
    FIFO_RRST_BIT=1;
    //write reset
    FIFO_WRST_BIT=0;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asm ("nop")
    FIFO_WRST_BIT=1;
}

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把数据线挂到总线上,然后2440一直读一个地址,出来的图像噪声及其大,然后拔了数据线,别的线不动,得到一个杂乱的背景,可是这个地址对应的片选上什么也没接,怎样才能消除这些噪音呢?这个问题我也没弄明白,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ads工程(是tq2440_test改的,其实我很懒,嘿嘿)
小弟是新来的,如果附件挂了,请各位再给个挽回机会。。。。

楼主:
搞定了最后那个问题,加上74hc245,就能挂总线了

网友(2012-07-04):
楼主在吗,请问你与TQ2440的接线是怎么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