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10马力 发动机可以带动多少公斤的机身!

楼主(2011-08-27):
请教下 10马力 发动机可以带动多少公斤的机身!  不要喷我啊!谢谢呵呵!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固定翼推重比0.3就可以飞 10马力大概7500W的功率
20寸桨力效率也许能达到10g/w ,推力75,000g 能飞起200kg的固定翼,这个大概就是超轻型载人飞机的重量。

四轴的话,推重比达到1才能悬停

网友:
马力是指输出功率,也就是轴功率. 1马力相当于735瓦,

再根据10g/W的经验值,  可得,10马力发动机能产生73.5公斤力的垂直推力.

这儿的10马力一般是指额定输出功率,  要是说最大,出2倍不希奇的.

网友:
四轴的效率真低呀

网友:
天,这个四周飞行器是载人的吗?

网友:
过去的拖拉机是才8皮,拉一两吨不成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是属于四轴飞行,这个是要飞起来的。

网友:
大家有事没事别乱飞四轴六轴,广州那UF0事件沸沸扬扬 (引用某猪脑的话:你们还嫌国家领导人不够累吗:))

网友:
要想载人,至少六轴,才可能放心点.

整机设计得再好,也难保油机随时会个别熄火,    要为迫降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