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电机带动两只丝杆可行吗

楼主(2011-08-27):
想做一台1200*1200的雕刻机。每轴用两只丝杆,用同步带连,用一只伺服电机带动是否可行?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要看你的电机有多大。龙门加工中心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1200*1200是什么尺寸,标准板的一半呀,既然已经做那么大的了 不如做个1300*2500的,直接放标准板材。
我原来就设计过,就是做出来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就没有制造。
这么大的雕刻机,精度太小也没意思,如果精度在1MM以上的,你的结构是可以的

网友:
龙门有这么干的,不过自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