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得问题

楼主(2011-08-27):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位数的大小与精度有关系吗

网友:
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位数高,只能说明它采样的电机轴位置精度高,这个结果要参与到驱动器里边的控制中,并不是控制精度就能提高,这个要看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