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ID控制 FPGA采样频率比ARM7高吗?效果会比ARM7更好吗?

楼主(2011-08-27):
不用DSP的前提下,如果在控制中用FPGA采样并且进行PID运算,效果会比ARM7好吗? 是不是FPGA的采样频率比ARM7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淡定

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PID的频率貌似也不是越快越好吧。
LZ对PID的频率有多少要求呢?

如果不是非常的变态的话,我劝你还是别打FPGA的主意了。Verilog写这类算法程序相比用C,麻烦N倍。

网友:
与其说采样频率,还不如说反馈,容易理解
频率要多快,取决你的应用了,该快的时候就要快

FPGA实现PID整个运算
除非你建模准确,或者你的PID值固定
不然你的调试会很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其说采样频率,还不如说反馈,容易理解
频率要多快,取决你的应用了,该快的时候就要快
fpga实现pid整个运算
除非你建模准确,或者你的pid值固定
不然你的调试会很痛苦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与其说采样频率,还不如说反馈,容易理解
频率要多快,取决你的应用了,该快的时候就要快
fpga实现pid整个运算
除非你建模准确,或者你的pid值固定
不然你的调试会很痛苦

谢谢各位的支持了。

也就是说 用FPGA实现PID算法的话 主要困难在于代码不好写 参数不好调  。 我开始还担心采样频率不如DSP高 运算起来费劲呢

网友:
推荐你一本书《PID控制器参数整定与实现》 黄友锐 (作者), 曲立国 (作者)

里面有VHDL粒子群算法的PID源程序,还有大量DSP的PID源程序。

网友:
频率高当然好了 这个跟开关电源一个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你一本书《pid控制器参数整定与实现》 黄友锐 (作者), 曲立国 (作者)
里面有vhdl粒子群算法的pid源程序,还有大量dsp的pid源程序。

这两个作者我都认识 呵呵
7楼你是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认识,只是有这本书。哈。

网友:
温度变化本身就不像DAC这类的实时的,所以速度并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2019-10-30):
谢谢楼主,一直在找FPGA相关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