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不锈钢钢管怎么弯90度的角 啊

楼主(2011-08-27):
万能的坛啊,不锈钢钢管怎么弯90度的角 啊

网友:
一截二,用弯管做转接头连接

网友:
也许弯管机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是高级货哦,,,我在电视上见到过,,,好像是管子里要加入高压的水,,,然后弯,,,,,

那些哈雷摩托的好多车架都是这种方式弯的,,,你可以看下国家地理频道的超级工厂,哈雷摩托!

网友:
一个土办法,钢管里面灌沙子,加热后折弯

网友:
多粗的?我这外径6mm/8mm/10mm的就用小型弯管器很方便的

网友:
钢管里面放两根钢棒,然后弯的时候在钢棒的接点初。这样虽然不锈钢管不会扁,也可能变形。 哈哈 可能是馊主意啊。

网友:
薄壁管用弯管器就行,不同尺寸用不同的弯管器。管内用弹簧支撑一下最好!

网友:
我只知道弯PVC电线管的是里面塞一根弹簧再直接折弯就行的~~那些弹簧很普通,五金店,卖PVC电线管的那些店一般都有卖的~

网友:
这个要看转弯的弧度多大,太小肯定会变形,要有内圆的模具的。。。,要求高还是得弯管机!! 里面装上细沙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中间先填满细沙,两头封堵,然后再弯。
PVC管是这么弯的,钢管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见过熔体管道用的内磨不锈钢管弯90度角,一端固定死,在要弯的地方反方向用乙炔加热,边加热边人工折弯。

网友:
弯管器 应该可以!
我们工厂那个师傅经常这么干的,10个的紫铜管 不锈钢管都经常弯的,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
截开,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知道弯pvc电线管的是里面塞一根弹簧再直接折弯就行的~~那些弹簧很普通,五金店,卖pvc电线管的那些店一般都有卖的~

弯铜管 不锈钢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注意弯管时 管焊缝要向里 不然质量太差的管焊缝可能会裂开

网友:
用气焊烤,边烤变折

网友:
如果要外观效果,绝对是截断后焊接冲压好的弯头最好。你可以用角磨机把外观抛光,一点焊接痕迹都看不出来。

装饰不锈钢,不就是这样流行起来的吗?外观象个很牢固的整体,其实都是焊的,强度有限。

网友:
用弯管做转接头连接

网友:
弯管机应该可以。不过内弯可能褶皱会比较多不美观。

网友:
不用塞任何东西就可以弯,网上有很多这种模具图片,很简单的,以下是180度成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二个固定点就可以啊,在一个平面上,用二个能受你力的螺栓不会变型,它们只能在同一平行上,但不能在同一点上。中间刚好能容下被弯物,你只要在另一端加力就成行了,不会打我的电话15118107051

网友:
我们土方法是灌沙,再弯,不然会扁

网友:
照城_管头上猛烈的敲下去

网友:
灌沙不会爆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