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驱动AT070TN83的图像颜色失真

楼主(2011-08-27):
近来做了块底板,用QQ2440驱动群创的AT070TN83屏,现在问题是显示条纹还凑合,一到显示图像不仅方向不对而且还失真很厉害,附件是我写的代码,各位xdjm帮忙看看哈,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还有两块底板,需要的人可以送哈。

网友:
LZ 垂直与水平信号配置不对~~~
试试这个
#define HFPD_800x480                (40)                //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HSPW_800x480                (48)                //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HBPD_800x480                (88)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VFPD_800x480                (13)                //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VSPW_800x480                (3)                //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VBPD_800x480                (32)        //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

网友:
LZ能送我一块不呢??

网友:
能送我一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啊。可以送一片给你啦,邮费到付,+我Q告我地址呗。Q:一八0221⑤四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 垂直与水平信号配置不对~~~
试试这个
#define hfpd_800x480 (40) //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hspw_800x480 (48) //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hbpd_800x480 (88) //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
#define vfpd_800x480 (13) //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
#define vspw_800x480 (3) //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
#define vbpd_800x480 (32) //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

呃,好像偏的更厉害了。。郁闷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你用的是565模式驱动的吧,换成888的方式试试,我用的AT91SAM9261驱动的颜色还行,下面是配置:
/// Display width in pixels.
#define BOARD_LCD_WIDTH             800
/// Display height in pixels.
#define BOARD_LCD_HEIGHT            480
/// Display resolution in bits per pixel (bpp).
#define BOARD_LCD_BPP               AT91C_LCDC_PIXELSIZE_TWENTYFOURBITSPERPIXEL
/// Display interface width in bits.
#define BOARD_LCD_IFWIDTH           24
/// Frame size in pixels (height * width * bpp).
#define BOARD_LCD_FRAMESIZE_PIXELS  (BOARD_LCD_WIDTH * BOARD_LCD_HEIGHT * 24)
/// Frame size in words (height * width * bpp / 32)
#define BOARD_LCD_FRAMESIZE         (BOARD_LCD_FRAMESIZE_PIXELS / 32)
/// Frame rate in Hz.
#define BOARD_LCD_FRAMERATE         60
/// Pixel clock rate in Hz (frameSize * frameRate / interfaceWidth).
#define BOARD_LCD_PIXELCLOCK        (BOARD_LCD_FRAMESIZE_PIXELS * BOARD_LCD_FRAMERATE / BOARD_LCD_IFWIDTH)
/// LCD display type.
#define BOARD_LCD_DISPLAYTYPE       AT91C_LCDC_DISTYPE_TFT
/// LCDC polarity.
#define BOARD_LCD_POLARITY_INVVD    AT91C_LCDC_INVVD_NORMALPOL
/// LCDVSYNC polarity.
#define BOARD_LCD_POLARITY_INVFRAME AT91C_LCDC_INVFRAME_NORMALPOL
/// LCDHSYNC polarity.
#define BOARD_LCD_POLARITY_INVLINE  AT91C_LCDC_INVLINE_NORMALPOL
/// LCDDOTCLK polarity.
#define BOARD_LCD_POLARITY_INVCLK   AT91C_LCDC_INVCLK_NORMALPOL
/// LCDDEN polarity.
#define BOARD_LCD_POLARITY_INVDVAL  AT91C_LCDC_INVDVAL_NORMALPOL
/// Pixel clock mode.
#define BOARD_LCD_CLOCKMODE         AT91C_LCDC_CLKMOD_ALWAYSACTIVE
/// Vertical front porch in number of lin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VFP        22//132
/// Vertical back porch in number of lin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VBP        22///22
/// Vertical pulse width in LCDDOTCLK cycl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VPW        1// 1
/// Number of cycles between VSYNC edge and HSYNC rising edge.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VHDLY      1///??????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in LCDDOTCLK cycl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HFP        210///210
/// Horizontal back porch in LCDDOTCLK cycl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HBP        45///45
/// Horizontal pulse width in LCDDOTCLK cycles.
#define BOARD_LCD_TIMING_HPW        1// 1

楼主:
可现在就接成了5:6:5的方式啊,物理连线已经固定了。

楼主:
终于解决,但群创的屏的可视范围咋这么小啊,换个角度颜色就偏绿。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偏绿的话,你可以看下,我怀疑你的接线不正确,565的话,R0,B0要接地

楼主:
嗯,我用FPGA驱动好像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连接底板还有没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QQ 113071811

楼主:
上面的帖有联系方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