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关于xilinx的microblaze的问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1-08-27):
想问一下xilinx里面的Microblaze有没有想arm的固件库那样的函数说明文档啊,有时想用到都不知道有没有,或者不知道怎么用,还有想找通用函数,例如左循环之类的函数在那里找啊,不像51那样有个51clib.chm可以查找,头痛。。感觉这样自己编个循环更加方便。。。问题比较多。。呵呵。。先谢过帮忙的朋友。。谢谢。。

网友A:
microblaze是支持标准C的,并做了一些扩展,你要查看XPS自带的IP的API函数,可以右击该IP,选择DRIVER--VIEW API DOCUMENT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您的帮忙。。我去看看。。thank you哈

网友B(2017-02-16):
引用 网友A:
microblaze是支持标准C的,并做了一些扩展,你要查看XPS自带的IP的API函数,可以右击该IP,选择DRIVER--VIE ...

你好,microblaze的中断支持嵌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microblaze的中断支持嵌套么?

支持的,可以参考 xilinx的 PG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可以参考 xilinx的 PG099

多谢,我仔细研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