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支持双显示屏输出么? 联想的ThinkVision显示器怎么样? VMware 装虚拟机内

楼主(2011-08-27):
如题!

最近工作经常用大显示器。回头用自己的显示器不是很爽。

网友:
笔记本有 VGA HDMI 接口就可以

楼主:
只有一个VGA接口。  这样就可以笔记本屏幕看原理图   外界显示器编程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是外接的显示器是看原理图,这样方便。虚拟机内存一般512就差不多啦,反正linux不开图形界面就好啦,256以下也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