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NC系统的刀路提取软件自己开发难度大吗?

楼主(2011-08-27):
RT,最近接触到相关的项目,实际上就是读取CAD那些文件来提取刀路,之前没有相关经验,请问各位,一般这是一个什么做法?基本都是用的现成软件还是自己开发,难度大吗?

网友:
ArtCam就行,如果是4轴可以用PowerMill,UG等软件

楼主:
找了一些资料,按我的理解,在XP下流程大概如下:读取CAD图,提取刀路,交给控制器(控制器外购打算外购),驱动执行机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是用ARM+linux的方案,不知读取CAD图,提取刀路这些工作是不是更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像这些软件是什么价格,还有谁了解过吗?因为产品大部分是出口,所有的软件也是由我们提供给客户

网友:
开源软件EMC2,可以移植到ARM上
http://www.linuxcnc.or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软件支持钻孔这些解析吗?因为这方面的工作会多点!superrf是哪里的?是做这行的吗?

楼主:
不知像广州数控这些公司,刀路提取软件是自己开发还是用的第三方?或者都行?主要看控制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