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AVR爱好者帮我看看这原理,我的M8515在这开发板不能用。

楼主(2011-08-27):
谢谢了各位高手 ,以下这图摘自某开发板!
在这开发板中,用isp下载线可以对AT89S52芯片烧录,用ATMEGA8515这芯片用PROGISP软件对其不能进行烧录和读写熔丝位(芯片来自淘宝买的,25元。店主说没有问题)。。大家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下载复位原理图! (原文件名:5.jpg)

ATMEGA8515引脚!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ISP 的引脚接错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告诉我如何改正,看了马老师的书,想动手做实验,芯片却不行。。。痛苦了一天。谢谢1

网友:
给你找了个ATMEL标准ISP插座的示意图。
右面的10脚与你的编程器是一致的,参考这个图重新连线就可以了。
哦,写熔丝的时候千万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提供的接口跟我图上的ISP接口一样啊!还是不行!

网友:
AVR和51我记得复位电路有点区别。

网友(2011-09-26):
51是高电平复位,avr是低电平复位。是不是你的复位电路电平不对
一般的开发板上有短接针座可选复位电平的
另外没有rom的要将ALE接VCC,比如标准31

刚出厂的avr芯片,默认是打开isp接口的,即熔丝位为0,如果有人不小心写成1了,isp口被禁,就只能用jtag或者高压并行。
不过你新买的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建议检查复位电平信号和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