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摄像头的问题(中微vc0706芯片)

楼主(2011-08-27):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串口摄像头和单片机相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上电那摄像头就一直拼命地往单片机发送数据,把单片机串口数据缓冲区都挤爆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1-12-01):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楼主(2012-03-30):
问题后来解决了,是那块sp232E串口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去掉以后就好了

网友(2012-09-26):
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2012-10-27):
有没有图像读取成功的啊?分享下经验,我读出来的图像都是灰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12-03):
最近也在挣扎这个啊~~~~~~~从串口摄像头读取图片数据 然后发送到GSM模块 编辑成彩信发送到手机 但是从串口摄像头读取到的数据发送出来还是那个数据(十六进制的)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你好,我是江苏镇江的朋友,最近用的是深圳市芯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OV0706 SPI接口的的摄像头模块,最近在调试SPI时遇到点问题,想找个时间请教下。微宏小蒋

网友:
我用的是arduino对SPI的camera ov0706进行操作的,它默认的是串口通信,波特率是38400,当然也支持SPI模式,但需要对地址(0x0007)写0x03,这样才由串口通信方式转换为SPI模式,可是转换之后,SPI却读不到数据了,请问何解,读出来全是0.

网友(2013-09-26):
你们使用的什么驱动串口摄像头呢?求经验

网友:
你好,我们想做一个STM32驱动串口摄像头拍照,你们那边有做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你好,我们想做一个STM32驱动串口摄像头拍照,你们那边有做过嘛?求购买摄像头!VC07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可以提供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王工,你有vc0706的手册不啊?网上的手册看上去有的地方前后矛盾的样。我像做一个多路的模拟转jpeg的转换器。现在在看资料,感觉资料不够

网友(2014-05-01):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这边有做vc0706的东西

大哥,求助啊!你是怎么给 VC0706烧录固件的??哥也想搞一个来玩玩,但是没有烧录固件的工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