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

楼主(2011-08-27):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楼主:
如果有相关电路图可以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网友A:
模拟表的指示精度不高,可以用常见的7107数字表头指示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基准变化就可

楼主(2012-07-20):
非常好  还可以

网友:
3ag1请问那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连续可调,是将MOS管控制在线性区调节DS电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  还可以

你把基准源改为一个DA芯片.那就可以做到数控电流源了.

网友B:
额     用op07试试

网友C:
4楼的图是可以用的,Ur4=Uvr1=0~1V,电流就是0~1A啦,
稳压管用431好找,R2就应该换成15K,R1<9.5K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   可以这样玩。。。。  431 精度本身就不行。LM385 也一样。

网友(2013-05-08):
有人用,就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 ...

LM358的工作温度范围注意一下,估计1A的时候2W的电阻和负载的热量会把LM358烤的比较热(如果板子上挨的比较近),会比较严重的影响精度。

还有一个问题,12的电源 1A的电流,也就是说会有 12W的功率,其中有 1W消耗在了 1 Ohm 的电阻上,其余的 11W也就都加在 MOS管 和 负载上了。

这时候MOS会不会冒烟就要看这个 负载有多大了, 一般的 TO220 封装的 MOS管不加散热片和风扇,估计有个 5W 的功率就差不多该挂了。

网友:
我见过用34063加358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楼的图是可以用的,Ur4=Uvr1=0~1V,电流就是0~1A啦,
稳压管用431好找,R2就应该换成15K,R1 ...

请问一下D1的运用有什么要求吗?一般的二极管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D1的运用有什么要求吗?一般的二极管可以不?

D1是稳压管呀,建议用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是稳压管呀,建议用TL431,

好的 谢谢!

网友E(2013-06-08):
各位原理图是自己画的还是资料上的啊,图上的MOS管和2W电阻什么作用啊

网友(2014-03-14):
引用 网友E:
各位原理图是自己画的还是资料上的啊,图上的MOS管和2W电阻什么作用啊

2W电阻采样用过的,将输出电流转换成电压,反馈给运放形成负反馈。至于MOS管,就是一个有源器件,根据控制信号的大小来改变通过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表的指示精度不高,可以用常见的7107数字表头指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 ...

测过358运放的输出端是什么状态吗?  运放的闭环控制是什么状态。

网友F:
我有做了个恒流源电路,验证OK。

网友(2014-07-03):
mark,3ag1 那个图不知道用什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 ...

请问 那个 mos管 可以不接吗>?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 ...

这个大电流恒流源不错。简洁。TL431+LM358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做了个恒流源电路,验证OK。

这个恒流电流输出是多少呢?

网友(2015-07-09):
4L很给力。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lm358做一个0.1a~1a可调的恒流源,请那位高手这个将怎么做?
------- ...

四楼用的啥软件啊,看着很舒服。

网友(2015-09-19):
高手,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用op07试试

op07还要负电源的。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F:
我有做了个恒流源电路,验证OK。

这个居然没人分析相应,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