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来围观,廉价拆机256*64点阵VFD,只是没有资料……

楼主(2011-08-27):
最近入手一块拆机VFD屏,256*64点阵,成色尚可,花费200元。
先上图:

开机画面,一闪而过 (原文件名:1.jpg)

整块板 (原文件名:2.jpg)

一部分细节 (原文件名:3.jpg)

以下是我目前掌握的全部情况:
此屏是从收银机上拆下的,是双叶电子为IBM生产的定制产品。我已经联系过双叶,得到的答复是不对外提供任何资料。
单5V供电;自带控制器(图中的H8/3214,为一款日立的16位单片机)和驱动电路;8位数据接口。带中文字库。
其余就不得而知了。真是可惜了那么一个好东西。
原机佚,故无法用分析仪。期待哪个大牛能给出一些线索或分析建议。

网友:
200块买这个,还是拆机的,发烧友呀?
不过这东西本来也就不便宜.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读啊

另外见过楼主的12864  FFT

不错啊,我就是参考你的程序搞的

看来楼主很喜欢这种屏啊

我也喜欢,就是太贵

单位的外国实验炉子上都是这种,

十分爽眼啊

呵呵

网友:
VFD就是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规模的点阵,全新有资料的怎么也得上千吧。

网友:
猜想:

H8/3214是32KB rom 1KB SRAM 不如用STM32更换,重写软件

网友:
很喜欢这个宝贝!但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这么大的点阵屏一般都是cog的,楼主这个怎么这么多芯片?难道不是c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大的点阵屏一般都是cog的,楼主这个怎么这么多芯片?难道不是cog?

VFD屏COG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块很便宜了,现在还有货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啥啥呀?cog嘛,vfd也有很多cog的,特别是那种大的

网友:
这种屏显示不显示电流都不是一般的小,电流估计就是不显示也在200毫安以上了。
以前用2004的LCD代换过2004的VFD。两个接口不一样,字库也不一样。所以加个MEGA48转换。

网友:
能200买个屏,干嘛不花100多买个逻辑分析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机已经丢失,买了也没用啊。

网友:
把裸屏拆下来自己做一个开发板多好?

网友:
问题是这个东东干嘛用?

我有个128*64的点阵,亮度确实不错。但是12v供电,占的IO又多。真不如一个液晶方便,又便宜。

200块 买个带字库的都够了

网友:
围观,不知道用51做视频播放怎么样

网友:
256x64的VFD模块正常价格上千的,200块的价格没的说。双*的人有点垃圾了,竟然不给资料。这东西也没啥秘密,有啥不能给的。没资料是个麻烦事,很难用起来。这个屏不是CIG的,CIG=Chip in glass,所以有很多Pin脚。三星也是这种普通工艺,泽武是CIG工艺。这个屏工作起来和三星的原理基本一样,只是指令可能不同,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三星模块资料供参考。

网友:
呵呵,可能是我记错了,CIG 记成 COG(chip on glass),反正都是那个意思吧

看来楼上对 VFD 了解挺多,不知道有没有双叶的 CIG 资料?我这个VFD是网上买的车载音响显示板,挺可惜的没有资料玩不起来

网友:
VFD屏只搞过一次 是给一家饮水机厂做的显示板  估计你想用上面的控制器比较麻烦了 你得自己搞个板子来驱动屏了 VFD只是电压不一样而已 不过是点阵的 也不太好搞

网友:
VFD和PDP(等离子)差不多优点是高亮度,高对比度.缺点是高功耗,短寿命.二手的看不到显示效果最好不要买.有那钱不如玩OLED.

网友(2011-10-09):
VFD的寿命非常长,这种模块级别的一般都在都在3~5万小时的样子,功耗高确实没错!举个例子,汽车上的时钟VFD的,汽车15年报废了,VFD屏的寿命还有6成以上。二手的VFD性价比好,非常划算。OLED说实话,寿命还真是不咋样,PM的一万小时都达不到,现在AM的寿命一万小时以上了,但是与VFD比较,应用场合不一样的。VFD相当于工业用,粗旷,OLED手持设备用,目前主要市场在手机,2.8寸的AM OLED目前价格USD30以上呀。

这个CIG的点阵屏,没有资料确实很难玩起来的,有耐心的话,慢慢试试就好了,里面的驱动芯片是移位寄存器,试出来删网个笔端就好弄了。我可以给你三星的CIG资料参考。需要就电邮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求资料,请留个邮箱。

网友:
屏幕看起来好,但是真的好贵 >.<

网友:
原来那块屏是LZ买的啊,我也想买呢,不过就是找不到资料,不知道LZ搞定没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还是得拆掉重做块驱动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如果你想要买的话,请猛击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13740462。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能是我记错了,cig 记成 cog(chip on glass),反正都是那个意思吧
看来楼上对 vfd 了解挺多,不知道有没有双叶的 cig 资料?我这个vfd是网上买的车载音响显示板,挺可惜的没有资料玩不起来

兄弟,你的VFD找到了资料吗?我搜遍了双叶的网站,就是没找到这一款的ds。其他GP开头的都有。好像这是256x64的点阵。

网友:
也想要这块屏的资料,如果有资料的话,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2011-12-15):
有进展吗?

楼主:
一点也没有,硬件分析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法找到资料。

网友:
我更喜欢cig的,基本还有迹可寻,就是高压难搞点

网友:
写过VFD屏控制程序,感觉没有字库或驱动IC资料根本玩不了的。还不如自己把VFD屏拆了 自己画板自己找驱动IC。不过这样200块就亏了。

楼主(2012-03-01):
现在通过电路分析得到了8位数据线和一根写信号线,直接写入ASCII码就能显示。高128字节也定义了字符。
另发现一根线,接地后再写入就不显示了,估计是命令/数据选择线。
把能找到的指令集都试了,ESC/POS、双叶和则武的公屏的指令,都没有反应。
请有经验的大虾们给点想法啊!
上图

显示ASCII字符 (原文件名:201203010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