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输入一个短暂高电平,C输出高电平,然后轮到B输入触发信号,C输出低电平,什么触发器型号方

楼主(2011-08-27):
A输入一个短暂高电平触发,C输出高电平,然后轮到B输入触发信号,C输出低电平,AB交替输入,C循环输出高低电平。什么触发器型号方便?

对触发器型号了解不多,请教下各位坛友什么型号合适,供电5v

网友:
把时序画出来

楼主:
手机无法上图,不过a,b信号是很短暂的,上升沿触发,引起c输出状态变化后,c的状态保持不变,直到,a或者b再来一次触发信号

网友:
1楼正解,RS触发器足矣…

楼主:
谢谢各位啊,RS挺合适

不过想再问下,如果想RS触发器输出端,在IC上电时候初始化为低电平,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办法实现呢?

在单片机程序main函数里面先让引脚初始化低电平那么容易的事情,用逻辑电路一点头绪都没有,想在S输入端上拉一个电阻,下拉一个电容,利用电容充电做初始化不知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