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上电NRST为低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JTAG原理图:

之前焊接的电路板没有问题,昨晚焊好这块之后可以下载程序,可以连接SAMBA。今天重新试了一下发现NRST一直为低。慢时钟选择片内、片外都不可以。测量NRST处的电压值很小但不为0接近零导致芯片一直复位。查了一天实在找不出原因了,不知道高手能否提示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2013-04-08):
lz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上电后NRST保持600多mV。不能启动。1.2V,和1.2Vbu以及3.3V均正常,jtagsel 1k接地。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