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功放IC,锂电池供电的低功耗的功放IC,MP3用,推动4-8欧姆的音箱

楼主(2011-08-28):
不想用耳机,想用无源的4-8欧的无源全频音箱,请问锂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哪种功放IC合适呢

网友:
我现在用的LM4871,单声道的,还有MC34119也可以,这两个都是老型号淘宝上买也就几毛钱.
现在新出的那些国产的型号没用过.

楼主:
多谢兄弟,看过不错,遗憾的就是单声道.不过这么便宜真的好阿

网友:
max9712

lm386

tda2822

楼主:
lm386

tda2822
这2个不考虑,太......
max9712
这个没搞过,研究研究看看

楼主:
max9712
淘宝1看价格.汗,美信的东西,都是贵族阿.....

网友:
TDA7264
20W*20w
8个脚
2个输入,2个输出,2个供电,1个地,1个静音!

网友:
锂电池呀,不懂!

网友:
这类芯片很多,但是不少国产的都是仿了国半的,型号找得到,芯片可能买不到,或反之。

说低功耗可能不妥,因为发声过程中的功耗之大,是功放本身的静态功耗无法比的。要么要求效率高——比如使用D类比AB类的高;要么要求关机/待机电流小——自制的话可以增加关机电路,或者选带选通功能的功放,自己控制。

去华润矽威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tda7264
20w*20w
8个脚
2个输入,2个输出,2个供电,1个地,1个静音!

大侠,你这个20W,1个锂电池,几首歌就挂了

网友:
呃,进来学习下,我一般喜欢听耳机的多,在家就开个1943+5200的功放。。。。

网友(2013-03-27):
mark,都是有钱人

网友:
基本都要升压的,不然功率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