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全面介绍

楼主(2011-08-28):
8051单片机
  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为单片机,又称为微型控制器,是微型计算机的一个重要分支。单片机是7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是CPU、RAM、ROM、I/O接口和中断系统于同一硅片的器件。80年代以来,单片机发展迅速,各类新产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高性能新型机种,现已逐渐成为工厂自动化和各控制领域的支柱产业之一。
引脚功能
  MCS-51是标准的40引脚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芯片,引脚分布请参照----单片机引脚图:
  l P0.0~P0.7 P0口8位双向口线(在引脚的39~32号端子)。
  l P1.0~P1.7 P1口8位双向口线(在引脚的1~8号端子)。
  l P2.0~P2.7 P2口8位双向口线(在引脚的21~28号端子)。
  l P3.0~P3.7 P3口8位双向口线(在引脚的10~17号端子)。
  这4个I/O口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功能,大家可得学好了,其它书本里虽然有,但写的太深,初学者很难理解,这里都是按我自已的表达方式来写的,相信你也能够理解。
P0口有三个功能
  1、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做数据总线(如图1中的D0~D7为数据总线接口)
  2、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作地址总线(如图1中的A0~A7为地址总线接口)
  3、不扩展时,可做一般的I/O使用,但内部无上拉电阻,作为输入或输出时应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P1口只做I/O口使用:其内部有上拉电阻。
  P2口有两个功能:
  1、扩展外部存储器时,当作地址总线使用
  2、做一般I/O口使用,其内部有上拉电阻;
  P3口有两个功能:
  除了作为I/O使用外(其内部有上拉电阻),还有一些特殊功能,由特殊寄存器来设置,具体功能请参考我们后面的引脚说明。
  有内部EPROM的单片机芯片(例如8751),为写入程序需提供专门的编程脉冲和编程电源,这些信号也是由信号引脚的形式提供的,
  即:编程脉冲:30脚(ALE/PROG)
  编程电压(25V):31脚(EA/Vpp)
  接触过工业设备的兄弟可能会看到有些印刷线路板上会有一个电池,这个电池是干什么用的呢?这就是单片机的备用电源,当外接电源下降到下限值时,备用电源就会经第二功能的方式由第9脚(即RST/VPD)引入,以保护内部RAM中的信息不会丢失。
  (注:这些引脚的功能应用,除9脚的第二功能外,在“新动力2004版”学习套件中都有应用到。)
  在介绍这四个I/O口时提到了一个“上拉电阻”那么上拉电阻又是一个什么东东呢?他起什么作用呢?都说了是电阻那当然就是一个电阻啦,当作为输入时,上拉电阻将其电位拉高,若输入为低电平则可提供电流源;所以如果P0口如果作为输入时,处在高阻抗状态,只有外接一个上拉电阻才能有效。
  ALE/PROG 地址锁存控制信号:在系统扩展时,ALE用于控制把P0口的输出低8位地址送锁存器锁存起来,以实现低位地址和数据的隔离。(在后面关于扩展的课程中我们就会看到8051扩展 EEPROM电路,在图中ALE与74LS373锁存器的G相连接,当CPU对外部进行存取时,用以锁住地址的低位地址,即P0口输出。ALE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当ALE是高电平时,允许地址锁存信号,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ALE信号负跳变(即由正变负)将P0口上低8位地址信号送入锁存器。当ALE是低电平时,P0口上的内容和锁存器输出一致。关于锁存器的内容,我们稍后也会介绍。
  在没有访问外部存储器期间,ALE以1/6振荡周期频率输出(即6分频),当访问外部存储器以1/12振荡周期输出(12分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系统没有进行扩展时ALE会以1/6振荡周期的固定频率输出,因此可以做为外部时钟,或者外部定时脉冲使用。
  PORG为编程脉冲的输入端:在第五课 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及其组成中,我们已知道,在80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4KB或8KB的程序存储器(ROM),ROM的作用就是用来存放用户需要执行的程序的,那么我们是怎样把编写好的程序存入进这个ROM中的呢?实际上是通过编程脉冲输入才能写进去的,这个脉冲的输入端口就是PROG。
  PSEN 外部程序存储器读选通信号:在读外部ROM时PSEN低电平有效,以实现外部ROM单元的读操作。
  1、内部ROM读取时,PSEN不动作;
  2、外部ROM读取时,在每个机器周期会动作两次;
  3、外部RAM读取时,两个PSEN脉冲被跳过不会输出;
  4、外接ROM时,与ROM的OE脚相接。
  参见图2—(8051扩展2KB EEPROM电路,在图中PSEN与扩展ROM的OE脚相接)
  EA/VPP 访问和序存储器控制信号
  1、接高电平时:
  CPU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ROM)
  扩展外部ROM:当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超过0FFFH(8051)1FFFH(8052)时自动读取外部ROM。
  2、接低电平时:CPU读取外部程序存储器(ROM)。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知道,8031单片机内部是没有ROM的,那么在应用8031单片机时,这个脚是一直接低电平的。
  3、8751烧写内部EPROM时,利用此脚输入21V的烧写电压。
  RST 复位信号:当输入的信号连续2个机器周期以上高电平时即为有效,用以完成单片机的复位初始化操作,当复位后程序计数器PC=0000H,即复位后将从程序存储器的0000H单元读取第一条指令码。
  XTAL1和XTAL2 外接晶振引脚。当使用芯片内部时钟时,此二引脚用于外接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当使用外部时钟时,用于接外部时钟脉冲信号。
  VCC:电源+5V输入
  VSS:GND接地。
  AVR和pic都是跟8051结构不同的8位单片机,因为结构不同,所以汇编指令也有所不同,而且区别于使用CISC指令集的8051,他们都是RISC指令集的,只有几十条指令,大部分指令都是单指令周期的指令,所以在同样晶振频率下,较8051速度要快。另PIC的8位单片机前几年是世界上出货量最大的单片机,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紧随其后。
  ARM实际上就是32位的单片机,它的内部资源(寄存器和外设功能)较8051和PIC、AVR都要多得多,跟计算机的CPU芯片很接近了。常用于手机、路由器等等。
DSP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单片机,它从8位到32位的都有。它是专门用来计算数字信号的。在某些公式运算上,它比现行家用计算机的最快的CPU还要快。比如说一般32位的DSP能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运算完一个32位数乘32位数积再加一个32位数。应用于某些对实时处理要求较高的场合。

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AVR的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 1997年,由Atmel公司挪威设计中心的A先生和V先生,利用Atmel公司的Flash新技术,共同研发出RISC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简称AVR。
AVR的主要特性
  高可靠性、功能强、高速度、低功耗和低价位 , 一直是衡量单片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单片机占领市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早期单片机主要由于工艺及设计水平不高、功耗高和抗干扰性能差等原因,所以采取稳妥方案:即采用较高的分频系数对时钟分频,使得指令周期长,执行速度慢。以后的 CMOS单片机虽然采用提高时钟频率和缩小分频系数等措施,但这种状态并未被彻底改观(51以及51兼容)。此间虽有某些精简指令集单片机(RISC)问世,但依然沿袭对时钟分频的作法。
  AVR单片机的推出,彻底打破这种旧设计格局,废除了机器周期,抛弃复杂指令计算机(CISC)追求指令完备的做法;采用精简指令集,以字作为指令长度单位,将内容丰富的操作数与操作码安排在一字之中(指令集中占大多数的单周期指令都是如此),取指周期短,又可预取指令,实现流水作业,故可高速执行指令。当然这种速度上的升跃,是以高可靠性为其后盾的。
  AVR单片机硬件结构采取8位机与16位机的折中策略,即采用局部寄存器存堆(32个寄存器文件)和单体高速输入/输出的方案(即输入捕获寄存器、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及相应控制逻辑)。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1Mips/MHz),克服了瓶颈现象,增强了功能;同时又减少了对外设管理的开销,相对简化了硬件结构,降低了成本。故AVR单片机在软/硬件开销、速度、性能和成本诸多方面取得了优化平衡,是高性价比的单片机。
  AVR单片机内嵌高质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方便,支持ISP和IAP,便于产品的调试、开发、生产、更新。内嵌长寿命的EEProm可长期保存关键数据,避免断电丢失。片内大容量的RAM不仅能满足一般场合的使用,同时也更有效的支持使用高级语言开发系统程序,并可像MCS-51单片机那样扩展外部 RAM。
  AVR单片机的I/O线全部带可设置的上拉电阻、可单独设定为输入/输出、可设定(初始)高阻输入、驱动能力强(可省去功率驱动器件)等特性,使的得I/O口资源灵活、功能强大、可充分利用。
  AVR单片机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分别供URAT、I2C、SPI使用。其中与8/16位定时器配合的具有多达10 位的预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提供多种档次的定时时间。AVR单片机独有的“以定时器/计数器(单)双向计数形成三角波,再与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配合,生成占空比可变、频率可变、相位可变方波的设计方法(即脉宽调制输出PWM)”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增强性的高速同/异步串口,具有硬件产生校验码、硬件检测和校验侦错、两级接收缓冲、波特率自动调整定位(接收时)、屏蔽数据帧等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方便程序编写,更便于组成分布式网络和实现多机通信系统的复杂应用,串口功能大大超过MCS-51/96单片机的串口,加之AVR单片机高速,中断服务时间短,故可实现高波特率通讯。
  面向字节的高速硬件串行接口TWI、SPI。TWI与I2C接口兼容,具备ACK信号硬件发送与识别、地址识别、总线仲裁等功能,能实现主/从机的收/发全部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SPI支持主/从机等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
  AVR单片机有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
  AVR单片机具有多种省电休眠模式,且可宽电压运行(5-1.8V),抗干扰能力强,可降低一般8位机中的软件抗干扰设计工作量和硬件的使用量。
  AVR单片机技术体现了单片机集多种器件(包括FLASH程序存储器、看门狗、EEPROM、同/异步串行口、TWI、SPI、A/D模数转换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和多种功能(增强可靠性的复位系统、降低功耗抗干扰的休眠模式、品种多门类全的中断系统、具输入捕获和比较匹配输出等多样化功能的定时器/计数器、具替换功能的I/O端口…… )于一身,充分体现了单片机技术的从“片自为战”向“片上系统SoC”过渡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AVR单片机博采众长,又具独特技术,不愧为8位机中的佼佼者。
AVR 最大特点
  ● 哈佛结构,具备1MIPS / MHz的高速运行处理能力;
  ● 超功能精简指令集(RISC),具有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克服了如8051 MCU采用单一ACC进行处理造成的瓶颈现象;
  ● 快速的存取寄存器组、单周期指令系统,大大优化了目标代码的大小、执行效率,部分型号FLASH非常大,特别适用于使用高级语言进行开发;
  ● 作输出时与PIC的HI/LOW相同,可输出40mA(单一输出),作输入时可设置为三态高阻抗输入或带上拉电阻输入,具备10mA-20mA灌电流的能力;
  ● 片内集成多种频率的RC振荡器、上电自动复位、看门狗、启动延时等功能,外围电路更加简单,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 大部分AVR片上资源丰富:带E2PROM,PWM,RTC,SPI,UART,TWI,ISP,AD,Analog Comparator,WDT等;
  ● 大部分AVR除了有ISP功能外,还有IAP功能,方便升级或销毁应用程序
  AVR系列单片机的选型
  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Tiny11/12/13/15/26/28等;
  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正在淘汰或转型到Mega中)
  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AVR也是自动电压调节器的缩写

Stanford AVR SX440
------------------------------------------------------------------
AVR开发软件
  AVR Studio ATMEL的AVR单片机的集成环境汇编级开发调试软件,完全免费。ATMEL AVR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包括了AVR Assembler编译器、AVR Studio调试功能、AVR Prog串行、并行下载功能和JTAG ICE仿真等功能。
  SL ISP 双龙公司开发的ISP下载软件。之前的版本都比较普通,最新版本1.423引入了STK500的熔丝位界面,让操作比较简易,并且不容易出错。是国产的老牌下载器。
  PnoyProg 经典的ISP下载软件。但这个版本有一个缺陷:该软件读出的时钟校正值只有1MHZ的校正,其他频率的校正值无法读出。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免费软件。一年多没有更新了,2005.05更新了一个新版本,支持了 tiny2313,mega8515,mega8535,但奇怪的是,仍不支持 M48/88/168.
  VMLAB Vmlab是AVR系列单片机的一个纯软件模拟仿真工具。 从V3.12开始,它变成了免费的版本。Vmlab还能仿真ST62系列的单片机
  GCCAVR(WinAVR) GCC是Linux的唯一开发语言。就嵌入系统应用来说,几乎所有市面上有一定市场份额的8bit以上MCU都有爱好者移植GCC在其上。
  GCC的编译器优化程度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民用软件中做的最好的,完全用ANSI?C规范写出的超过一万行代码的程序,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编译器产生的目标代码能比GCC产生的代码速度更快,但是同时它的bug数量却也可以算作所有民用C编译器中最少的
  就8bit开发而言,GCC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不支持float数据类型,实际上GCC在所有环境中都把float直接定义为double,这样,对8bit环境来说,就显得负担过重了。
  被移植到WINDOWS平台上,整合了各个组件后的Windows版GCCAVR就是WinAVR。不是IDE,自己定制IDE的时候就要用到makefile,makefile重要作用就是:指定所用的单片机类型,指定编译的文件,设定编译优化条件等。
AVR开发工具与入门芯片的推荐
  stk500下载线 STK500是 ATmel 官方目前唯一推荐的下载烧录方式。在 AVR Studio中,它保持不断的升级与更新,可以支持目前、将来的AVR芯片。下载速度比并口ISP快,并且更加稳定。
  JTAG 仿真器 使用 AVR Studio 打开 *.cof 或 *.elf 仿真文件后,就能进行仿真操作。方便开发时测试与调试。
  支持仿真的芯片:ATmega16、ATmega32、ATmega64、ATmega128、ATmega323、ATmega162 、ATmega165
  推荐AVR入门级芯片
  ATmega16
  推荐原因:
  1. 目前的主流AVR,性价比最高的AVR芯片之一,货源允足。零售价仅为20元,100片以上批量可降至14元。2. 16K的FLASH,满足绝大部分的实验需要。3. 内置丰富、强大的功能。几乎涉及AVR芯片的所有功能。详情请参考中文数据手册。4. 支持JTAG仿真,不需要购买较昂贵的仿真器。5. 有直插封装,方便实验焊接。AVR芯片分类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Tiny11/12/13/15/26/28等; 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正在淘汰或转型到Mega中,详情请参考:AVR宣布到期的芯片清单) 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 新的型号还有 ATmega48/88/168 (存储容量为4/8/16K) 等。
AVR 装甲侦察车
  Armored Vehicle Reconnaissance 装甲侦察车
  装有侦察设备的装甲战斗车辆。主要用于实施战术侦察。分履带式和轮式2种。现代装甲侦察车装有多种侦察仪器和设备。装甲侦察车的外廓尺寸小、重量轻、速度快。战斗全重6~16吨,个别的达19.5吨,乘员3~5人。车上通常装有20~30毫米机关炮和7.62毫米机枪,有些车装有76~105毫米火炮或14.5毫米机枪
AVR 自动电压调节器
  电压调节器(AVR)是一种密封电子装置,通过控制低功率的励磁机磁场,调节励磁机电枢的整流输出功率,从而达到控制主机磁场电流,稳定无刷发电机之输出电压要求,具有低频与无输入信号保护装置。并附有并联补偿功能,符合客户扩增容量需求。
  以斯坦福AVR SX440为例,其一般规格如下:
  输入电源 170V~265VAC 50/60Hz
  侦测电源 190V~270VAC
  最大输出 4A 95VDC
  电压调整率 ≤0.5%
  发电机磁场电阻 最小15欧姆
  外接电位器 1K欧 1/2W 电位器时±8%
  电压建立(初期) 当剩磁电压大于5V25Hz时会自动建立电压
  低频保护 内置发动机转数下降时输出电压随之下降的保护电路
  使用温度 -40℃~60℃
  接线端子作用:
  1. K1、K2:为磁场开关,不使用时必须短路跨接。
  2. P2、P3:为磁场电源输入端子。
  3. 2、3:为侦测电源输入端子。
  4. 1、2:为外接VR,不使用时必须短路跨接。
  5. X、XX:X为磁场F+,XX为磁场F- 。
  6. S1、S2:为Droop(转速降),CT输入端。
  7. J1~J8:选择跨接线 2-3 、4-5、6-7 。

SX440 面板

PIC系列单片机
引言
  据统计,我国的单片机年容量已达1-3亿片,且每年以大约16%的速度增长,但相对于世界市场我国的占有率还不到1%。这说明单片机应用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有着广阔的前景。培养单片机应用人才,特别是在工程技术人员中普及单片机知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单片机厂商琳琅满目,产品性能各异。针对具体情况,我们应选何种型号呢?首先,我们来弄清两个概念:集中指令集(CISC)和精简指令集(RISC)。采用CISC结构的单片机数据线和指令线分时复用,即所谓冯.诺伊曼结构。它的指令丰富,功能较强,但取指令和取数据不能同时进行,速度受限,价格亦高。采用RISC结构的单片机数据线和指令线分离,即所谓哈佛结构。这使得取指令和取数据可同时进行,且由于一般指令线宽于数据线,使其指令较同类CISC单片机指令包含更多的处理信息,执行效率更高,速度亦更快。同时,这种单片机指令多为单字节,程序存储器的空间利用率大大提高,有利于实现超小型化。属于CISC结构的单片机有Motorola和M68HC系列、Atmel的AT89系列、台湾Winbond(华邦)W78系列、荷兰Pilips的PCF80C51系列等;属于RISC结构的有Intel8051系列、Microchip公司的PIC系列、Zilog的Z86系列、Atmel的AT90S系列、韩国三星公司的KS57C系列4位单片机、台湾义隆的EM-78系列等。一般来说,控制关系较简单的小家电,可以采用RISC型单片机;控制关系较复杂的场合,如通讯产品、工业控制系统应采用CISC单片机。不过,RISC单片机的迅速完善,使其佼佼者在控制关系复杂的场合也毫不逊色。
  根据程序存储方式的不同,单片机可分为EPROM、OTP(一次可编程)、QTP(掩膜)三种。我国一开始都采用ROMless型单片机(片内无ROM,需片外配EPROM),对单片机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强调接口的单片机无法广泛应用,甚至走入了误区。如单片机的应用一味强调接口,外接I/O及存储器,便失去了单片机的特色。目前单片机大都将程序存储体置于其内,给应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值得一提的是,以往OTP型单片机的价格是QTP的3倍,而现在已降至1.5-1.2倍,选用OTP型以免订货周期、批量的麻烦是可取的。
PIC单片机的优势
  自从我95年接触PIC单片机以来,便一直热衷于这种单片机的开发与应用。有不少朋友问我:PIC到底有什么优势?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在这里略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 PIC最大的特点是不搞单纯的功能堆积,而是从实际出发,重视产品的性能与价格比,靠发展多种型号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应用要求。就实际而言,不同的应用对单片机功能和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摩托车的点火器需要一个I/O较少、RAM及程序存储空间不大、可靠性较高的小型单片机,若采用40脚且功能强大的单片机,投资大不说,使用起来也不方便。PIC系列从低到高有几十个型号,可以满足各种需要。其中,PIC12C508单片机仅有8个引脚,是世界上最小的单片机.
  该型号有512字节ROM、25字节RAM、一个8位定时器、一根输入线、5根I/O线,市面售价在3-6元人人民币。这样一款单片机在象摩托车点火器这样的应用无疑是非常适合。PIC的高档型号,如PIC16C74(尚不是最高档型号)有40个引脚,其内部资源为ROM共4K、192字节RAM、8路A/D、3个8位定时器、2个CCP模块、三个串行口、1个并行口、11个中断源、33个I/O脚。这样一个型号可以和其它品牌的高档型号媲美。
  2) 精简指令使其执行效率大为提高。PIC系列8位CMOS单片机具有独特的RISC结构,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分离的哈佛总线(Harvard)结构,使指令具有单字长的特性,且允许指令码的位数可多于8位的数据位数,这与传统的采用CISC结构的8位单片机相比,可以达到2:1的代码压缩,速度提高4倍。
  3) 产品上市零等待(Zero time to market)。采用PIC的低价OTP型芯片,可使单片机在其应用程序开发完成后立刻使该产品上市。
  4) PIC有优越开发环境。OTP单片机开发系统的实时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象普通51单片机的开发系统大都采用高档型号仿真低档型号,其实时性不尽理想。PIC在推出一款新型号的同时推出相应的仿真芯片,所有的开发系统由专用的仿真芯片支持,实时性非常好。就我个人的经验看,还没有出现过仿真结果与实际运行结果不同的情况。
  5) 其引脚具有防瞬态能力,通过限流电阻可以接至220V交流电源,可直接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相连,无须光电耦合器隔离,给应用带来极大方便。
  6) 彻底的保密性。PIC以保密熔丝来保护代码,用户在烧入代码后熔断熔丝,别人再也无法读出,除非恢复熔丝。目前,PIC采用熔丝深埋工艺,恢复熔丝的可能性极小。
  7) 自带看门狗定时器,可以用来提高程序运行的可靠性。
  8) 睡眠和低功耗模式。虽然PIC在这方面已不能与新型的TI-MSP430相比,但在大多数应用场合还是能满足需要的。
  PIC单片机的型号繁多,对初学者来说实在不好应付,容易混淆,以下作一简单分类,希望有助于初学者学习:初档8位单片机:PIC12C5XXX/16C5X系列
  PIC16C5X系列是最早在市场上得到发展的系列,因其价格较低,且有较完善的开发手段,因此在国内应用最为广泛;而PIC12C5XX是世界第一个八脚低价位单片机可用于简单的智能控制等一些对单片机体积要求较高的地方,前景十分广阔。
  中档8位单片机:PIC12C6XX/PIC16CXXX系列
  PIC中档产品是Microchip近年来重点发展的系列产品,品种最为丰富,其性能比低档产品有所提高,增加了中断功能,指令周期可达到200ns,带A/D,内部E2PROM数据存储器,双时钟工作,比较输出,捕捉输入,PWM输出,I2C和SPI接口,异步串行通讯(USART),模拟电压比较器及LCD驱动等等,其封装从8脚到68脚,可用于高、中、低档的电子产品设计中,价格适中,广泛应用在各类电子产品中。
  高档8位单片机:PIC17CXX系列
  PIC17CXX是适合高级复杂系统开发的系列产品,其性能在中档位单片机的基础上增加了硬件乘法器,指令周期可达成160ns,它是目前世界上8位单片机中性价比最高的机种,可用于高、中档产品的开发,如马达控制
arm
使用ARM处理器手机
欧洲诺基亚
  诺基亚 N86 诺基亚 N97 诺基亚 N8 诺基亚 N96 诺基亚 N95 诺基亚 N900 诺基亚 N81 诺基亚 N85 诺基亚 X6 诺基亚 E72 诺基亚 E71 诺基亚 E66 诺基亚 E63 诺基亚 E52 诺基亚 E51 诺基亚 E50 诺基亚 5530XM 诺基亚 5800XM 诺基亚 5320XM 诺基亚 5630XM 诺基亚 5730XM 诺基亚 5230等
美国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 XT800 摩托罗拉 XT702 摩托罗拉 XT701 摩托罗拉 ME600 摩托罗拉 ME501 摩托罗拉ME500 摩托罗拉 Milestone 摩托罗拉 RAZR V8 摩托罗拉 VE66 摩托罗拉 A1200E 摩托罗拉 A1210 摩托罗拉 A1600 摩托罗拉 A1800 摩托罗拉 A1890 摩托罗拉 U9 摩托罗拉 A810 摩托罗拉 ROKR EM30 摩托罗拉 EM35 摩托罗拉 ROKR E6 摩托罗拉 ROKR E8
英国索爱
  索爱 X1 索爱 X2 索爱 M1i 索爱 X10 索爱 Satio 索爱 U8i等
美国苹果
  iPhone iPhone 3GS iPhone 4
韩国三星
  三星 i8910 三星 i8510等
美国奔迈
  palm pre palm pixi palm pre plus
ARM公司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技术具有性能高、成本低和能耗省的特点。适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嵌入控制、消费/教育类多媒体、DSP和移动式应用等。
  ARM将其技术授权给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半导体、软件和OEM厂商,每个厂商得到的都是一套独一无二的ARM相关技术及服务。利用这种合伙关系,ARM很快成为许多全球性RISC标准的缔造者。
  目前,总共有30家半导体公司与ARM签订了硬件技术使用许可协议,其中包括Intel、IBM、LG半导体、NEC、SONY、飞利浦和国民半导体这样的大公司。至于软件系统的合伙人,则包括微软、升阳和MRI等一系列知名公司。
  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
  ARM 即Advanced RISC Machines的缩写,既可以认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的名字。
  1985年4月26日,第一个ARM原型在英国剑桥的Acorn计算机有限公司诞生,由美国加州SanJoseVLSI技术公司制造。
  20世纪80年代后期,ARM很快开发成Acorn的台式机产品,形成英国的计算机教育基础。
  1990年成立了Advanced RISC Machines Limited(后来简称为ARM Limited,ARM公司)。20世纪90年代,ARM 32位嵌入式RISC(Reduced lnstruction Set Computer)处理器扩展到世界范围,占据了低功耗、低成本和高性能的嵌入式系统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ARM公司既不生产芯片也不销售芯片,它只出售芯片技术授权。
ARM的学习和开发都需要学习哪些软件
  总结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吧
  1 ADS调试用
  确切的说是ADS+AXD。ADS里包含AXD。原来都用SDT后来ARM公司停止对SDT支持了,改支持ADS了,还是用ADS吧。
  有的人的程序发布的仍然是SDT版本的,但基本都可以找到相应ADS的,新人在这里不要发蒙。ADS是编译器,AXD是调试器。编译成AXF以后再在ARM的RAM里调试。
  2 FLASHPGM
  FLASH烧写的软件。AXF在RAM里调试,掉电就没有了,方便程序修改。调试好的程序再下到FLASH里,上电直接运行。
  同类的软件还有很多,什么FLUTED了、FLSHP了都是,但FLASHPGM最好,要是有人还问FLASH不支持BIN格式文件的问题就要看我写的FLASHPGM使用了。
  3 BANYANT调试代理(不知道名对不,起这么个难记的,我一般都叫它“半羊”因为知道它那几天刚吃了烤羊)
  调试代理就是用它帮你使用更简单的JTAG(便宜啊)来实现原本1K才卖的JTAG仿真器的大部分功能。JTAG调试原理看我另一篇笔记。简单的就可以把他理解为你自己做的JTAG的驱动就行了。
  调试代理还有很多种,什么H-JTAG了、ARM7了(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就记得可执行文件叫ARM7.EXE)都是,BANYANT比较好。
  需要注意的是,每种调试代理安装方法虽然都简单但都不一样,需要看说明。而且AXD调试之前都要运行。省钱了,就别怕麻烦了。
  4 ARM-ELF-TOOLS工具链
  里面是UCLINUX开发用的工具比如ARM-ELF-GCC只类的。工具链就是把很多工具打包在一起发布的方便你开发的东西。具体安装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
  另外如果你开发LINUX就要用ARM-LINUX-TOOLS,不一样,不通用。
  5 U-BOOT
  大名鼎鼎的BOOTLOADER生成工具,同类的好象还有VIVI(名字很暧昧~~)
  生成的BOOTLOADER烧到FLASH里,然后就可以用BOOTLOADER下载 烧写其他了
  有了BOOTLOADER才能下UCLINUX。BOOTLOADER就像电脑上的BIOS。当然UCOS的不用这个,用什么我不知道:)
  最新版本是1.1.4 具体使用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吧。
  6 UCLINUX包
  UCLINUX的源码包,不用多说了吧?建议大家用现成的先体会一下,然后再自己编译,裁剪。因为单独UCLINUX的编辑技术上比较简单,但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7 VMWARE
  老牌的虚拟机软件,在一个机器上虚拟出一个机器装LINUX(PC上用的),省得你来回开关机了。记得装VMWARE-TOOLS。
  8 source insight 代码编辑工具 linux下使用kscope
ARM公司简介
  1991 年 ARM 公司成立于英国剑桥,主要出售芯片设计技术的授权。目前,采用 ARM技术知识产权( IP )核的微处理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 ARM 微处理器,已遍及工业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系统、网络系统、无线系统等各类产品市场,基于 ARM 技术的微处理器应用约占据了 32 位 RISC 微处理器 75 %以上的市场份额, ARM 技术正在逐步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ARM 公司是专门从事基于 RISC 技术芯片设计开发的公司,作为知识产权供应商,本身不直接从事芯片生产,靠转让设计许可由合作公司生产各具特色的芯片,世界各大半导体生产商从ARM公司购买其设计的 ARM 微处理器核,根据各自不同的应用领域,加入适当的外围电路,从而形成自己的 ARM 微处理器芯片进入市场。目前,全世界有几十家大的半导体公司都使用 ARM 公司的授权,因此既使得 ARM 技术获得更多的第三方工具、制造、软件的支持,又使整个系统成本降低,使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被消费者所接受,更具有竞争力。
  ARM处理器的三大特点是:耗电少功能强、16位/32位双指令集和众多合作伙伴。
  ARM商品模式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在世界范围有超过100个的合作伙伴(Partners)。ARM 是设计公司,本身不生产芯片。采用转让许可证制度,由合作伙伴生产芯片。
  当前ARM体系结构的扩充包括:
  •Thumb 16位指令集,为了改善代码密度;
  •DSP DSP应用的算术运算指令集;
  •Jazeller 允许直接执行Java字节码。
  ARM处理器系列提供的解决方案有:
  •无线、消费类电子和图像应用的开放平台;
  •存储、自动化、工业和网络应用的嵌入式实时系统;
  •智能卡和SIM卡的安全应用。
  ARM处理器本身是32位设计,但也配备16位指令集。一般来讲存储器比等价32位代码节省达35%,然而保留了32位系统的所有优势。ARM的Jazelle技术使Java加速得到比基于软件的Java虚拟机(JVM)高得多的性能,和同等的非Java加速核相比功耗降低80%。CPU功能上增加DSP指令集提供增强的16位和32位算术运算能力,提高了性能和灵活性。ARM还提供两个前沿特性来辅助带深嵌入处理器的高集成SoC器件的调试,它们是嵌入式ICE-RT逻辑和嵌入式跟踪宏核(ETMS)系列。
内核种类

家族        架构        内核        特色        高速缓存 (I/D)/MMU
常规 MIPS 于 MHz
应用
ARM1        ARMv1        ARM1                无
ARM2        ARMv2        ARM2        Architecture 2 加入了MUL(乘法)指令        无        4 MIPS @ 8MHz        Acorn Archimedes,Chessmachine
ARMv2a        ARM250        Integrated (完整的)MEMC (MMU),图像与IO处理器。Architecture 2a 加入了SWP和SWPB(置换)指令。        无,MEMC1a        7 MIPS @ 12MHz        Acorn Archimedes
ARM3        ARMv2a        ARM2a        首次在ARM架构上使用处理器高速缓存        均为4K        12 MIPS @ 25MHz        Acorn Archimedes
ARM6        ARMv3        ARM610        v3 架构首创支援寻址32位的内存(针对26位)        均为4K        28 MIPS @ 33MHz        Acorn Risc PC 600,Apple Newton
ARM7TDMI        ARMv4T        ARM7TDMI(-S)        三级流水线        无        15 MIPS @ 16.8 MHz        Game Boy Advance,Nintendo DS,iPod

                ARM710T                均为8KB, MMU        36 MIPS @ 40 MHz        Acorn Risc PC 700,Psion 5 series,Apple eMate 300
                ARM720T                均为8KB, MMU        60 MIPS @ 59.8 MHz        Zipit
                ARM740T                MPU
        ARMv5TEJ        ARM7EJ-S        Jazelle DBX        无
ARM9TDMI        ARMv4T        ARM9TDMI        五级流水线        无
                ARM920T                16KB/16KB, MMU        200 MIPS @ 180 MHz        Armadillo,GP32,GP2X(第一颗内核), Tapwave Zodiac(Motorola i. MX1)
                ARM922T                8KB/8KB, MMU
                ARM940T                4KB/4KB, MPU                GP2X(第二颗内核)
ARM9E        ARMv5TE        ARM946E-S                可变动,tightly coupled memories, MPU                Nintendo DS,Nokia N-GageConexant 802.11 chips
                ARM966E-S                无高速缓存,TCMs                ST Micro STR91xF,包含Ethernet [2]
                ARM968E-S                无高速缓存,TCMs
        ARMv5TEJ        ARM926EJ-S        Jazelle DBX        可变动,TCMs, MMU        220 MIPS @ 200 MHz        移动电话:Sony Ericsson(K, W系列),Siemens 和 Benq(x65 系列和新版的)
        ARMv5TE        ARM996HS        无振荡器处理器        无高速缓存,TCMs, MPU
ARM10E        ARMv5TE        ARM1020E        (VFP),六级流水线        32KB/32KB, MMU
                ARM1022E        (VFP)        16KB/16KB, MMU
        ARMv5TEJ        ARM1026EJ-S        Jazelle DBX        可变动,MMU or MPU
XScale
ARMv5TE        80200/IOP310/IOP315        I/O处理器
                80219                        400/600MHz        Thecus N2100
                IOP321                        600 BogoMips @ 600 MHz        Iyonix
                IOP33x
                IOP34x        1-2核,RAID加速器        32K/32K L1, 512K L2, MMU
                PXA210/PXA250        应用处理器,七级流水线                        Zaurus SL-5600
                PXA255                32KB/32KB, MMU        400 BogoMips @ 400 MHz        Gumstix,Palm Tungsten E2
                PXA26x                        可达 400 MHz        Palm Tungsten T3
                PXA27x                        800 MIPS @ 624 MHz        HTC Universal, Zaurus SL-C1000,3000,3100,3200, Dell Axim x30, x50,和 x51 系列
                PXA800(E)F
                Monahans                        1000 MIPS @ 1.25 GHz
                PXA900                                Blackberry 8700, Blackberry Pearl (8100)
                IXC1100        Control Plane Processor
                IXP2400/IXP2800
                IXP2850
                IXP2325/IXP2350
                IXP42x                                NSLU2
                IXP460/IXP465
ARM11        ARMv6        ARM1136J(F)-S        SIMD, Jazelle DBX, (VFP),八级流水线        可变动,MMU        ?? @ 532-665MHz (i.MX31 SoC)        Nokia N93,Zune,Nokia N800

ARMv6T2        ARM1156T2(F)-S        SIMD, Thumb-2, (VFP),九级流水线        可变动,MPU
ARMv6KZ        ARM1176JZ(F)-S        SIMD, Jazelle DBX, (VFP)        可变动,MMU+TrustZone
ARMv6K        ARM11 MPCore        1-4核对称多处理器,SIMD, Jazelle DBX, (VFP)        可变动,MMU
Cortex        ARMv7-A        Cortex-A8        Application profile, VFP, NEON, Jazelle RCT, Thumb-2, 13-stage pipeline        可变动 (L1+L2), MMU+TrustZone        up to 2000(2.0 DMIPS/MHz 从600 MHz到超过1 GHz的速度)        Texas Instruments OMAP3
        ARMv7-R        Cortex-R4(F)        Embedded profile, (FPU)        可变动高速缓存,MMU可选配        600 DMIPS        Broadcom is a user
        ARMv7-M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profile        无高速缓存,(MPU)        120 DMIPS @ 100MHz        Luminary Micro[3] 微控制器家族
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讲求精简又快速的设计方式,整体电路化却又不采用微码,就像早期使用在Acorn微电脑的8位6502处理器。
  ARM架构包含了下述RISC特性:
  读取/储存 架构不支援地址不对齐内存存取(ARMv6内核现已支援)正交指令集(任意存取指令可以任意的寻址方式存取数据Orthogonal instruction set)大量的16 × 32-bit 寄存器阵列(register file)固定的32 bits 操作码(opcode)长度,降低编码数量所产生的耗费,减轻解码和流水线化的负担。大多均为一个CPU周期执行。为了补强这种简单的设计方式,相较于同时期的处理器如Intel 80286和Motorola 68020,还多加了一些特殊设计:
  大部分指令可以条件式地执行,降低在分支时产生的负重,弥补分支预测器(branch predictor)的不足。算数指令只会在要求时更改条件编码(condition code)32-bit筒型位移器(barrel shifter)可用来执行大部分的算数指令和寻址计算而不会损失效能强大的索引寻址模式(addressing mode)精简但快速的双优先级中断子系统,具有可切换的暂存器组有个附加在ARM设计中好玩的东西,就是使用一个4-bit 条件编码 在每个指令前头,表示每支指令的执行是否为有条件式的
  这大大的减低了在内存存取指令时用到的编码位,换句话说,它避免在对小型叙述如if做分支指令。有个标准的范例引用欧几里德的最大公因子算法:
  在C编程语言中,循环为:
  int gcd (int i, int j) { while (i != j) if (i > j) i -= j; else j -= i; return i;} 在ARM 汇编语言中,循环为:
  loop CMP Ri, Rj ; 设定条件为 "NE"(不等於) if (i != j) ; "GT"(大於) if (i > j), ; or "LT"(小於) if (i < j) SUBGT Ri, Ri, Rj ; 若 "GT"(大於), i = i-j; SUBLT Rj, Rj, Ri ; 若 "LT"(小於), j = j-i; BNE loop ; 若 "NE"(不等於),则继续回圈这避开了then和else子句之间的分支。
  另一项指令集的特色是,能将位移(shift)和回转(rotate)等功能并成"资料处理"型的指令(算数、逻辑、和暂存器之间的搬移),因此举例来说,一个C语言的叙述
  a += (j << 2);在ARM之下,可简化成只需一个word和一个cycle即可完成的指令
  ADD Ra, Ra, Rj, LSL #2这结果可让一般的ARM程式变得更加紧密,而不需经常使用内存存取,流水线也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即使在ARM以一般认定为慢速的速度下执行,与更复杂的CPU设计相比它仍能执行得不错。
  ARM处理器还有一些在其他RISC的架构所不常见到的特色,例如PC-相对寻址(的确在ARM上PC为16个暂存器的其中一个)以及 前递加或后递加的寻址模式。
  另外一些注意事项是 ARM 处理器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增加它的指令集。某些早期的 ARM 处理器(比ARM7TDMI更早),譬如可能并未具备指令可以读取两 Bytes 的数量,因此,严格来讲,对这些处理器产生程式码时,就不可能处理如 C 语言物件中使用 "volatile short" 的资料型态。
  ARM7 和大多数较早的设计具备三阶段的流水线化(Pipeline):提取指令、解码,并执行。较高效能的设计,如 ARM9,则有五阶段的流水线化。提高效能的额外方式,包含一颗较快的加法器,和更广的分支预测逻辑线路。
  这个架构使用“协处理器”提供一种非侵入式的方法来延伸指令集,可透过软件下 MCR、MRC、MRRC和MCRR 等指令来对协处理器寻址。协处理器空间逻辑上通常分成16个协处理器,编号分别从 0 至 15 ,而第15号协处理器(CP15)是保留用作某些常用的控制功能,像是使用高速缓存和记忆管理单元运算(若包含于处理器时)。
  在 ARM 架构的机器中,周边装置连接处理器的方式,通常透过将装置的实体暂存器对应到 ARM 的内存空间、协处理器空间,或是连接到另外依序接上处理器的装置(如总线)。协处理器的存取延迟较低,所以有些周边装置(例如 XScale 中断控制器)会设计成可透过不同方式存取(透过内存和协处理器)。
Thumb
  较新的ARM处理器有一种16-bit指令模式,叫做Thumb,也许跟每个条件式执行指令均耗用4位的情形有关。在Thumb模式下,较小的opcode有更少的功能性。例如,只有分支可以是条件式的,且许多opcode无法存取所有CPU的暂存器。然而,较短的opcode提供整体更佳的编码密度(注:意指程式码在内存中占的空间),即使有些运算需要更多的指令。特别在内存埠或总线宽度限制在32 以下的情形时,更短的Thumb opcode能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内存带宽,因而提供比32位程式码更佳的效能。典型的嵌入式硬件仅具有较小的32-bit datapath寻址范围以及其他更窄的16 bits寻址(例如Game Boy Advance)。在这种情形下,通常可行的方案是编译成 Thumb 程式码,并自行最佳化一些使用(非Thumb)32位指令集的CPU相关程式区,因而能将它们置入受限的32-bit总线宽度的内存中。
  首颗具备 Thumb 技术的处理器是 ARM7TDMI。所有 ARM9 和后来的家族,包括 XScale 都纳入了 Thumb 技术。
Jazelle
  ARM 还开发出一项技术,Jazelle DBX (Direct Bytecode eXecution),允许它们在某些架构的硬件上加速执行Java bytecode,就如其他执行模式般,当呼叫一些无法支援bytecodes的特殊软件时,能提供某些bytecodes的加速执行。它能在现存的ARM与Thumb模式之间互相执行。
  首颗具备Jazelle技术的处理器是ARM926EJ-S:Jazelle以一个英文字母'J'标示于CPU名称中。它用来让手机制造商能够加速执行Java ME的游戏和应用程式,也因此促使了这项技术不断地开发。
Thumb-2
  Thumb-2 技术首见于 ARM1156 核心 ,并于2003年发表。Thumb-2 扩充了受限的 16-bit Thumb 指令集,以额外的 32-bit 指令让指令集的使用更广泛。因此 Thumb-2 的预期目标是要达到近乎 Thumb 的编码密度,但能表现出近乎 ARM 指令集在 32-bit 内存下的效能。
  Thumb-2 至今也从 ARM 和 Thumb 指令集中派生出多种指令,包含位栏(bit-field)操作、分支建表(table branches),和条件执行等功能。
Thumb Execution Environment (ThumbEE)
  ThumbEE,也就是所谓的Thumb-2EE,,业界称为Jazelle RCT技术,于2005年发表,首见于 Cortex-A8处理器。ThumbEE 提供从 Thumb-2 而来的一些扩充性,在所处的执行环境(Execution Environment)下,使得指令集能特别适用于执行阶段(Runtime)的编码产生(例如即时编译)。Thumb-2EE 是专为一些语言如 Limbo、Java、C#、Perl 和 Python,并能让 即时编译器 能够输出更小的编译码却不会影响到效能。
  ThumbEE 所提供的新功能,包括在每次存取指令时自动检查是否有无效指标,以及一种可以执行阵列范围检查的指令,并能够分支到分类器(handlers),其包含一小部份经常呼叫的编码,通常用于高阶语言功能的实作,例如对一个新物件做内存配置。
进阶 SIMD (NEON)
  进阶 SIMD 延伸集,业界称为NEON技术,它是一个结合 64 和 128 bit 的 SIMD(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单指令多重数据)指令集,其针对多媒体和讯号处理程式具备标准化加速的能力。NEON 可以在 10 MHz 的 CPU 上执行 MP3 音效解码,且可以执行 13 MHz 频率以下的 GSM AMR (Adaptive Multi-Rate) 语音编码。NEON具有一组广泛的指令集、各自的寄存器阵列,以及独立执行的硬件。NEON 支援 8-, 16-, 32- 和 64-bit 的整数及单精度浮点数据,并以SIMD 的方式运算,执行图形和游戏处理中关于语音/视讯的部分。SIMD 在 向量超级处理机 中是个决定性的要素,它具备同时多项处理功能。在 NEON 技术中,SIMD 最高可支援到同时 16 个运算。
VFP
  VFP 是在协同处理器针对ARM架构的衍生技术。它提供低成本的单精度和倍精度浮点运算能力,并完全相容于ANSI/IEEE Std 754-1985 二进制浮点算数标准。VFP 提供大多数适用于浮点运算的应用,例如PDA、智慧手机、语音压缩与解压、3D图像以及数位音效、打印机、机上盒,和汽车应用等。VFP 架构也支援 SIMD(单指令多重数据)平行化的短向量指令执行。这在图像和讯号处理等应用上,非常有助于降低编码大小并增加输出效率。
  在ARM-based处理器中,其他可见的浮点、或 SIMD 的协同处理器还包括了 FPA, FPE, iwMMXt。他们提供类似 VFP 的功能但在opcode层面上来说并不具有相容性。
安全性扩充 (TrustZone)
  TrustZone(TM) 技术出现在 ARMv6KZ 以及较晚期的应用核心架构中。它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案,针对系统单芯片(SoC)内加入专属的安全核心,由硬件建构的存取控制方式支援两颗虚拟的处理器。这个方式可使得应用程式核心能够在两个状态之间切换(通常改称为领域(worlds)以避免和其他功能领域的名称混淆),在此架构下可以避免资讯从较可信的核心领域泄漏至较不安全的领域。这种内核领域之间的切换通常是与处理器其他功能完全无关联性(orthogonal),因此各个领域可以各自独立运作但却仍能使用同一颗内核。内存和周边装置也可因此得知目前内核运作的领域为何,并能针对这个方式来提供对装置的机密和编码进行存取控制。典型的 TrustZone 技术应用是要能在一个缺乏安全性的环境下完整地执行操作系统,并在可信的环境下能有更少的安全性的编码。
编辑本段
ARM 授权方
  ARM 公司本身并不靠自有的设计来制造或出售 CPU ,而是将处理器架构授权给有兴趣的厂家。ARM 提供了多样的授权条款,包括售价与散播性等项目。对于授权方来说,ARM 提供了 ARM 内核的整合硬件叙述,包含完整的软件开发工具(编译器、debugger、SDK),以及针对内含 ARM CPU 硅芯片的销售权。对于无晶圆厂的授权方来说,其希望能将 ARM 内核整合到他们自行研发的芯片设计中,,通常就仅针对取得一份生产就绪的智财核心技术(IP Core)认证。对这些客户来说,ARM 会释出所选的 ARM 核心的闸极电路图,连同抽象模拟模型和测试程式,以协助设计整合和验证。需求更多的客户,包括整合元件制造商(IDM)和晶圆厂家,就选择可合成的RTL(暂存器转移层级,如 Verilog)形式来取得处理器的智财权(IP)。藉著可整合的 RTL,客户就有能力能进行架构上的最佳化与加强。这个方式能让设计者完成额外的设计目标(如高震荡频率、低能量耗损、指令集延伸等)而不会受限于无法更动的电路图。虽然 ARM 并不授予受权方再次出售 ARM 架构本身,但受权方可以任意地出售制品(如芯片元件、评估板、完整系统等)。商用晶圆厂是特殊例子,因为他们不仅授予能出售包含 ARM 内核的硅晶成品,对其它客户来讲,他们通常也保留重制 ARM 内核的权利。
  就像大多数 IP 出售方,ARM 依照使用价值来决定 IP 的售价。在架构上而言,更低效能的 ARM 内核比更高效能的内核拥有较低的授权费。以硅芯片实作而言,一颗可整合的内核要比一颗硬件宏(黑箱)内核要来得贵。更复杂的价位问题来讲,持有 ARM 授权的商用晶圆厂(例如韩国三星和日本富士通)可以提供更低的授权价格给他们的晶圆厂客户。透过晶圆厂自有的设计技术,客户可以更低或是免费的ARM预付授权费来取得 ARM 内核。相较于不具备自有设计技术的专门半导体晶圆厂(如台积电和联电),富士通/三星对每片晶圆多收取了两至三倍的费用。对中少量的应用而言,具备设计部门的晶圆厂提供较低的整体价格(透过授权费用的补助)。对于量产而言,由于长期的成本缩减可借由更低的晶圆价格,减少ARM的NRE成本,使得专门的晶圆厂也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许多半导体公司持有 ARM 授权:Atmel、Broadcom、Cirrus Logic、Freescale(于2004从摩托罗拉公司独立出来)、富士通、英特尔(借由和Digital的控诉调停)、IBM,英飞凌科技,任天堂,恩智浦半导体(于2006年从飞利浦独立出来)、OKI电气工业,三星电子,Sharp,STMicroelectronics,德州仪器 和 VLSI等许多这些公司均拥有各个不同形式的ARM授权。虽然ARM的授权项目由保密合约所涵盖,在智慧财产权工业,ARM是广为人知最昂贵的CPU内核之一。单一的客户产品包含一个基本的 ARM 内核可能就需索取一次高达美金20万的授权费用。而若是牵涉到大量架构上修改,则费用就可能超过千万美元。
ARM(Asynchronous Resbonse Mode)异步响应方式异步响应方式ARM(Asynchronous Responses Mode)也是一种非平衡数据链路操作方式,与NRM不同的是,ARM下的传输过程由从站启动。从站主动发送给主站的一个或一组帧中可包含有信息,也可以是仅以控制为目的而发的帧。在这种操作方式下,由从站来控制超时和重发。该方式对采用轮询方式的多站链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dsp
百科名片

基于dsp的线路应用
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简称DSP)是一门涉及许多学科而又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的新兴学科。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是一种通过使用数学技巧执行转换或提取信息,来处理现实信号的方法,这些信号由数字序列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数字信号处理已经在通信等领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德州仪器、Freescale等半导体厂商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强的实力。
目录
DSP微处理器
DSP技术的应用
DSP发展轨迹
DSP未来发展
Windows系统DSP
文件扩展名:DSP
磷酸氢二钠:DSP
交货进度计划:DSP
•
•
展开
编辑本段
DSP微处理器

DSP芯片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DSP微处理器(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当然,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微处理器(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DSP优点:
  对元件值的容限不敏感,受温度、环境等外部参与影响小;
  容易实现集成;VLSI
  可以分时复用,共享处理器;
  方便调整处理器的系数实现自适应滤波;
  可实现模拟处理不能实现的功能:线性相位、多抽样率处理、级联、易于存储等;
  可用于频率非常低的信号。
  DSP缺点:
  需要模数转换;
  受采样频率的限制,处理频率范围有限;
  数字系统由耗电的有源器件构成,没有无源设备可靠。
  但是其优点远远超过缺点。
编辑本段
DSP技术的应用
  语音处理:语音编码、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语音增强、语音邮件、语音储存等。
  图像/图形:二维和三维图形处理、图像压缩与传输、图像识别、动画、机器人视觉、多媒体、电子地图、图像增强等。
  军事;保密通信、雷达处理、声呐处理、导航、全球定位、跳频电台、搜索和反搜索等。
  仪器仪表:频谱分析、函数发生、数据采集、地震处理等。
  自动控制:控制、深空作业、自动驾驶、机器人控制、磁盘控制等。
  医疗:助听、超声设备、诊断工具、病人监护、心电图等。
  家用电器:数字音响、数字电视、可视电话、音乐合成、音调控制、玩具与游戏等。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举例:

CT机示例
CT: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装置。(其中发明头颅CT英国EMI公司的豪斯菲尔德获诺贝尔奖。)
  CAT:计算机X射线空间重建装置。出现全身扫描,心脏活动立体图形,脑肿瘤异物,人体躯干图像重建。
  心电图分析。
基于DSP的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传统的视频监视系统是简单的非智能闭路电视(CCTV)系统,其缺点十分明显。这样的系统或者需要安保人员实时监视画面以捕捉关键事件,或者需要在事后对视频记录进行回放并进行人工分析,耗时耗力,成本高而效率低。近几年,DSP在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方面的应用不断完善,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模拟非智能系统。
  iSuppli公司2006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曾指出,IP视频监控系统市场到2010年将增长近十倍。 IP监控的创新技术之一是“智能摄像机”,它拥有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器,能探测威胁并触发自动响应。可见,DSP芯片是智能监控的核心。
基于DSP的语音实时变速系统
  在外语多媒体教学中,要求对语速进行快慢控制,以适应不同程度学生的需求。然而,传统的语音变速产品往往在教师改变语速的同时,也改变了原说话者的语调,不能达到教学的真正目的。因此,语音变速系统应当具备调整语速的同时,还需要保证原说话者语调保持不变的特点。基于DSP(TMS320C5409)的语音实时变速系统能够任意调整语音语速,达到外语多媒体教学的需求。
编辑本段
DSP发展轨迹
  DSP产业在约40年的历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DSP意味着数字信号处理,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广为流行;随着这个时代的成熟,DSP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DSP代表数字信号处理器,这些DSP器件使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下来又催生了第三阶段,这是一个赋能(enablement)的时期,我们将看到DSP理论和DSP架构都被嵌入到SoC类产品中。” 第一阶段,DSP意味着数字信号处理 。 80年代开始了第二个阶段,DSP从概念走向了产品,TMS32010所实现的出色性能和特性备受业界关注。方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新兴的DSP业务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究竟向哪里拓展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设计师努力使DSP处理器每MIPS成本降到了适合于商用的低于10美元范围时,DSP在军事、工业和商业应用中不断获得成功。到1991年,TI推出价格可与16位微处理器不相上下的DSP芯片,首次实现批量单价低于5美元,但所能提供的性能却是其5至10倍。 到90年代,多家公司跻身DSP领域与TI进行市场竞争。TI首家提供可定制 DSP——cDSP,cDSP 基于内核 DSP的设计可使DSP具有更高的系统集成度,大加速了产品的上市时间。同时,TI瞄准DSP电子市场上成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到90年代中期,这种可编程的DSP器件已广泛应用于数据通信、海量存储、语音处理、汽车电子、消费类音频和视频产品等等,其中最为辉煌的成就是在数字蜂窝电话中的成功。这时,DSP业务也一跃成为TI最大的业务,这个阶段DSP每MIPS的价格已降到10美分到1美元的范围。 21世纪DSP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市场竞争更加激烈,TI及时调整DSP发展战略全局规划,并以全面的产品规划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加之全新的开发理念,深化产业化进程。成就这一进展的前提就是DSP每MIPS价格目标已设定为几个美分或更低。
编辑本段
DSP未来发展
  1、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内核结构进一步改善,多通道结构和单指令多重数据(SIMD)、特大指令字组(VLIM)将在新的高性能处理器中将占主导地位,如Analog Devices的 ADSP-2116x。

ADSP产品
2、DSP 和微处理器的融合:
  微处理器是低成本的,主要执行智能定向控制任务的通用处理器能很好执行智能控制任务,但是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很差。而DSP的功能正好与之相反。在许多应用中均需要同时具有智能控制和数字信号处理两种功能,如数字蜂窝电话就需要监测和声音处理功能。因此,把DSP和微处理器结合起来,用单一芯片的处理器实现这两种功能,将加速个人通信机、智能电话、无线网络产品的开发,同时简化设计,减小PCB体积,降低功耗和整个系统的成本。例如,有多个处理器的Motorola公司的DSP5665x,有协处理器功能的Massan公司FILU-200,把MCU功能扩展成DSP和MCU功能的TI公司的TMS320C27xx以及Hitachi公司的SH-DSP,都是DSP和MCU融合在一起的产品。互联网和多媒体的应用需要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融合过程。
  3、DSP 和高档CPU的融合:
  大多数高档GPP如Pentium 和PowerPC都是SIMD指令组的超标量结构,速度很快。LSI Logic 公司的LSI401Z采用高档CPU的分支预示和动态缓冲技术,结构规范,利于编程,不用担心指令排队,使得性能大幅度提高。Intel公司涉足数字信号处理器领域将会加速这种融合。
  4、DSP 和SOC的融合:

SOC
SOC(System-On-Chip)是指把一个系统集成在一块芯片上。这个系统包括DSP 和系统接口软件等。比如Virata公司购买了LSI Logic公司的ZSP400处理器内核使用许可证,将其与系统软件如USB、10BASET、以太网、UART、GPIO、HDLC等一起集成在芯片上,应用在xDSL上,得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因此,SOC芯片近几年销售很好,由1998年的1.6亿片猛增至1999年的3.45亿片。1999年,约39%的SOC产品应用于通讯系统。今后几年,SOC将以每年31%的平均速度增长,到2004年将达到13亿片。毋庸置疑,SOC将成为市场中越来越耀眼的明星。
  5、DSP 和FPGA的融合:
  FPGA是现场编程门阵列器件。它和DSP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可实现宽带信号处理,大大提高信号处理速度。据报道,Xilinx 公司的Virtex-II FPGA对快速傅立叶变换(FFT)的处理可提高30倍以上。它的芯片中有自由的FPGA可供编程。Xilinx公司开发出一种称作Turbo卷积编译码器的高性能内核。设计者可以在FPGA中集成一个或多个Turbo内核,它支持多路大数据流,以满足第三代(3G)WCDMA无线基站和手机的需要,同时大大

WCDMA无线基站
节省开发时间,使功能的增加或性能的改善非常容易。因此在无线通信、多媒体等领域将有广泛应用。

MSP430基本简介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TI)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种16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gnal Processor)。称之为混合信号处理器,主要是由于其针对实际应用需求,把许多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以提供“单片”解决方案。
MSP430 单片机的发展
  MSP430 系列是一个 16 位的、具有精简指令集的、超低功耗的混合型单片机,在 1996 年问世,由于它具有极低的功耗、丰富的片内外设和方便灵活的开发手段,已成为众多单片机系列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回忆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有这样三个阶段:
  开始阶段 从 1996 年推出 MSP430 系列开始到 2000 年初,这个阶段首先推出有 33X 、 32X 、 31X 等几个系列,而后于 2000 年初又推出了 11X 、 11X1 系列。
  MSP430 的 33X 、 32X 、 31X 等系列具有 LCD 驱动模块,对提高系统的集成度较有利。每一系列有 ROM 型( C )、 OTP 型( P )、和 EPROM 型( E )等芯片。 EPROM 型的价格昂贵,运行环境温度范围窄,主要用于样机开发。这也表明了这几个系列的开发模式,即:用户可以用 EPROM 型开发样机;用 OTP 型进行小批量生产;而 ROM 型适应大批量生产的产品。
  2000 年推出了 11X/11X1 系列。这个系列采用 20 脚封装,内存容量、片上功能和 I/O 引脚数比较少,但是价格比较低廉。
  这个时期的 MSP430 已经显露出了它的特低功耗等的一系列技术特点,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它的许多重要特性,如:片内串行通信接口、硬件乘法器、足够的 I/O 引脚等,只有 33X 系列才具备。 33X 系列价格较高,比较适合于较为复杂的应用系统。当用户设计需要更多考虑成本时, 33X 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而片内高精度A/D 转换器又只有 32X 系列才有。
  寻找突破,引入Flash技术 随着 Flash 技术的迅速发展, TI 公司也将这一技术引入 MSP430 系列中。在 2000 年 7 月推出 F13X/F14X 系列,在 2001 年 7 月到 2002 年又相继推出 F41X 、 F43X 、 F44X 这些全部是 Flash 型单片机。
  F41X 单片机是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单片机,它有 48 个 I/O 口, 96 段 LCD 驱动。 F43X 、 F44X 系列是在 13X 、 14X 的基础上,增加了液晶驱动器,将驱动 LCD 的段数由 3XX 系列的最多 120 段增加到 160 段。并且相应地调整了显示存储器在存储区内的地址,为以后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MSP430 系列由于具有 Flash 存储器,在系统设计、开发调试及实际应用上都表现出较明显的优点。这是 TI 公司推出具有 Flash 型存储器及 JTAG 边界扫描技术的廉价开发工具 MSP-FET430X110 ,将国际上先进的 JTAG 技术和 Flash 在线编程技术引入 MSP430 。
  这种以 Flash 技术与 FET 开发工具组合的开发方式,具有方便、廉价、实用等优点,给用户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样机开发方式。
  另外, 2001 年 TI 公司又公布了 BOOTSTRAP LOADER技术,利用它可在烧断熔丝以后只要几根线就可更改并运行内部的程序。这为系统软件的升级提供了又一方便的手段。 BOOTSTRAP 具有很高的保密性,口令可达到 32 个字节的长度。
  蓬勃发展阶段 在前一阶段,引进新技术和内部进行调整之后,为 MSP430 的功能扩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 TI 公司在 2002 年底和 2003 年期间又陆续推出了 F15X 和 F16X 系列的产品。
  在这一新的系列中,有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从存储器方面来说,将 RAM 容量大大增加,如 F1611 的 RAM 容量增加到了 10KB 。这样一来,希望将实时操作系统( RTOS )引入 MSP430 的,就不会因 RAM 不够而发愁了。二是从外围模块来说,增加了 I 2 C 、 DMA 、 DAC12 和 SVS 等模块。
  在 2003 年中, TI 公司还推出了专门用于电量计量的 MSP430FE42X 和用于水表、气表、热表上的具有无磁传感模块的 MSP430FW42X 单片机。我们相信由于 MSP430 的开放性的基本架构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 MSP430 的产品品种必将会不断出现。
MSP430 单片机的特点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迅速发展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主要取决于以下的特点。
  强大的处理能力 MSP430 系列单片机是一个 16 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 7 种源操作数寻址、 4 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 27 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指令;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 8MHz 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 125 ns 。这些特点保证了可编制出高效率的源程序。
  在运算速度方面, MSP430 系列单片机能在 8MHz 晶体的驱动下,实现 125ns 的指令周期。 16 位的数据宽度、 125ns 的指令周期以及多功能的硬件乘法器(能实现乘加)相配合,能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某些算法(如 FFT 等)。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中断源较多,并且可以任意嵌套,使用时灵活方便。当系统处于省电的备用状态时,用中断请求将它唤醒只用 6us 。
  超低功耗 MSP430 单片机之所以有超低的功耗,是因为其在降低芯片的电源电压及灵活而可控的运行时钟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的是 1.8~3.6V 电压。因而可使其在 1MHz 的时钟条件下运行时, 芯片的电流会在 200~400uA 左右,时钟关断模式的最低功耗只有 0.1uA 。
  其次,独特的时钟系统设计。在 MSP430 系列中有两个不同的系统时钟系统:基本时钟系统和锁频环( FLL 和 FLL+ )时钟系统或 DCO 数字振荡器时钟系统。有的使用一个晶体振荡器( 32768Hz ) , 有的使用两个晶体振荡器)。由系统时钟系统产生 CPU 和各功能所需的时钟。并且这些时钟可以在指令的控制下,打开和关闭,从而实现对总体功耗的控制。
  由于系统运行时打开的功能模块不同,即采用不同的工作模式,芯片的功耗有着显著的不同。在系统中共有一种活动模式( AM )和五种低功耗模式( LPM0~LPM4 )。在等待方式下,耗电为 0.7uA ,在节电方式下,最低可达 0.1uA 。
  系统工作稳定。上电复位后,首先由 DCOCLK 启动 CPU ,以保证程序从正确的位置开始执行,保证晶体振荡器有足够的起振及稳定时间。然后软件可设置适当的寄存器的控制位来确定最后的系统时钟频率。如果晶体振荡器在用做 CPU 时钟 MCLK 时发生故障, DCO 会自动启动,以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如果程序跑飞,可用看门狗将其复位。
  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各成员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看门狗( WDT )、模拟比较器 A 、定时器 A ( Timer_A )、定时器 B ( Timer_B )、串口 0 、1( USART0 、1 )、硬件乘法器、液晶驱动器、 10 位 /12 位 ADC 、16位Sigma-Delta AD、直接寻址模块( DMA )、端口 O ( P0 )、端口 1~6 ( P1~P6 )、基本定时器( Basic Timer )等的一些外围模块的不同组合。其中,看门狗可以使程序失控时迅速复位;模拟比较器进行模拟电压的比较,配合定时器,可设计出 A/D 转换器; 16 位定时器( Timer_A 和 Timer_B )具有捕获 / 比较功能,大量的捕获 / 比较寄存器,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 PWM 等;有的器件更具有可实现异步、同步及多址访问串行通信接口可方便的实现多机通信等应用;具有较多的 I/O 端口,最多达 6*8 条 I/O 口线; P0 、 P1 、 P2 端口能够接收外部上升沿或下降沿的中断输入; 12/14 位硬件 A/D 转换器有较高的转换速率,最高可达 200kbps ,能够满足大多数数据采集应用;能直接驱动液晶多达 160 段;实现两路的 12 位 D/A 转换;硬件IIC串行总线接口实现存储器串行扩展;以及为了增加数据传输速度,而采用直接数据传输( DMA )模块。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这些片内外设为系统的单片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方便高效的开发环境 目前 MSP430 系列有 OPT 型、 FLASH 型和 ROM 型三种类型的器件,这些器件的开发手段不同。对于 OPT 型和 ROM 型的器件是使用仿真器开发成功之后在烧写或掩膜芯片;对于 FLASH 型则有十分方便的开发调试环境,因为器件片内有 JTAG 调试接口,还有可电擦写的 FLASH 存储器,因此采用先下载程序到 FLASH 内,再在器件内通过软件控制程序的运行,由 JTAG 接口读取片内信息供设计者调试使用的方法进行开发。这种方式只需要一台 PC 机和一个 JTAG 调试器,而不需要仿真器和编程器。开发语言有汇编语言和 C 语言。
  MSP430 单片机目前主要以 FLASH 型为主。
  适应工业级运行环境 MSP430 系列器件均为工业级的,运行环境温度为 -40~+ 85 摄氏度 ,所设计的产品适合用于工业环境下。
  u       同其它微控制器相比 MSP430系列可以大大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u       6us的启动时间可以使启动更加迅速
  u       ESD保护,抗干扰力强
  u       低电压供电
  u       多达64KB寻址空间,包含 ROM、RAM 闪存 RAM和外围模块。将来计划扩大至 1MB
  u       通过堆栈处理,中断和子程序调用层次无限制
  u       仅3种子令格式 全部为正交结构
  u       尽可能做到 1字/指令
  u       源操作数有 7种寻址模式 目的操作数有 4种寻址模式
  u       外部中断引脚:I/O口具有中断能力
  u       中断优先级:对同时发生的中断按优先级别处理
  u       嵌套中断结构:可以在中断服务过程中再次响应其它中断
  u       外围模块地址为存储器分配:全部寄存器不占用 RAM空间,均在模块内
  u       定时器中断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PWM等
  u       看门狗功能
  u       A/D转换器(10位或更高精度)
  u       正交指令简化了程序的开发:所有指令可以用任意寻址模式
  u       已开发了C-编译器
  u       模块设计思想:所有模块采用存储器分配
  u       MSP430 全部为工业级 16 位 RISC MCU -40 85&ordm;C
MSP430 与89C51系列的比较
  我国的多数读者对89C51系列的单片机是很熟悉的,为了加深对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认识,我们不妨将两者进行一下比较。
  首先,89C51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 CISC ”的复杂指令集,共具有 111 条指令。而 MSP430 单片机是 16 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 RISC )结构,只有简洁的 27 条指令,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功能强,运行的速度快。
  其次,89C51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 5 伏,有两种低功耗方式: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 24mA ,在待机状态下,其耗电电流仍为 3mA ;即使在掉电方式下,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 2V ,但是为了保存内部 RAM 中的数据,还需要提供约 50uA 的电流。而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则是89C51系列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
  再者,89C51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 8 位的,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 8 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 MSP430 系列其基本架构是16位的,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 8 位的总线,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无论扩展 8 位的功能模块,还是16位的功能模块,即使扩展模 / 数转换或数 / 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MSP430 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
  最后,就是在开发工具上面。对于89C51来说,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人们对它在熟悉不过了,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 MSP430 系列而言,由于引进了 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 JTAG 技术,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
应使用的多种MSP430
  使用参数搜索为您的应用找到合适的 MSP430 产品。MSP430 产品系列类型描述。
  MSP430F5xx 基于闪存的 MCU 提供 1.2 伏至 3.6 伏工作电压、高达 256kB的闪存和最高25MIPS的时钟系统,内置4个USCI模块。
  MSP430F4xx 基于闪存的 MCU 提供 1.8 伏至 3.6 伏工作电压、高达 60kB 的闪存/ROM 和 8 MIP(带有 FLL + SVS) 内置LCD Driver
  MSP430F2xx 基于闪存的 MCU 提供 1.8 伏至 3.6 伏工作电压、掉电复位及 16MIP(带有基本时钟)
  MSP430F1xx 基于闪存/ ROM 的 MCU 提供 1.8 伏至 3.6 伏的工作电压、高达 60kB 和 8MIP(带有基本时钟)

网友(2012-06-07):
hehe,挺全的

网友:
还不错,应该可以更全一些

网友(2014-09-15):
那时候 ouravr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提到了用过的51单片机,支持一下

网友:
作为介绍帖真的很不错,mark下

网友:
www.ouravr.com
以前在学校学的,7、8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