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度,数码管显示 疑问

楼主(2011-08-28):
用两个数码管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前面一位的数码管一直闪,搞不懂是咋回事,用1602显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刷新的问题吧 ,可以尝试在 delay函数中调用显示函数 ,而不是在那空循环

网友:
1602当然不会有这种情况,关键是ds18b20简直是单片机杀手,裸奔的话,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

网友:
时间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lay函数中如何调用啊??
delay不是延时的么??
怎么还调用函数呢??
能给个具体的例子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解释???
您的意思是不是不能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时间片呢???

网友:
原来楼主的数码管是动态的.因为在Do1Convert中有

    for(i = 20;i > 0;i--)
        DelayNus(60000); //延时800ms以上
   造成数码管刷新率不够,当然会闪了.

网友:
用中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原来是这句话啊。。。。
受教了

网友(2011-11-05):
肯定是延时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