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了普源DS1052E数字示波器,感觉开机那一小段设计真失败(开机前几秒花屏),在用的来

楼主(2011-08-28):
包装 外观等还不错的,“测试”使用中都感觉对的起1700RMB
但开机那几秒TFT乱闪花屏真的很失败(估计上电时序处理之类的设计问题),搞不明白怎么不改进。。。

正在用普源DS1052E数字示波器的朋友来透露下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估计应该是  未初始化(显存啊之类的)就启动刷屏了

楼主:
就是关掉背光别让用户看到那乱七八糟的 等OK了再显示也好啊, 开机就花花绿绿的 让人联想无穷(烂?)

网友:
我们公司的好像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lz  运气不好啊,买到 虚焊的产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好像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lz  运气不好啊,买到 虚焊的产品了

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顶起来 正在用普源DS1052E数字示波器的朋友来透露下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也这样子,
和旁边的电脑很搭,也是登陆界面花屏的(Linux)

网友:
上个月公司给我配了一个没有这种现象
但测起来信噪太大 可能我我的供电不怎么好,换个地方就没有了
测试还行 但我觉得做电源的还是买模拟好些

网友:
公司的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去年买的1650,现在涨价了?

楼主:
1700带运费呀 ,顺丰用了差不多50大洋才云回来,在李军那买的

网友:
我的也是李军那里买的,50HZ底噪有点大,不知道如何去掉!

网友:
价格没变。前几天我朋友淘宝买2手的1000,但是背光老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李军那里买的,50hz底噪有点大,不知道如何去掉!

我的这台没有这毛病,就是看着开机那几秒不舒服 ,其他时候还好

网友:
是这样的,他们用的模拟屏,开机瞬间没初始化。
示波器这样的东西,追求实际最好,模拟屏抗造

网友:
我的也这样,有时液晶屏关了还能看到图像。

网友:
没这么严重
我的只是开机闪一下

网友:
是这样,但用公司的不会。而且两个通道之间会相互干扰。。。

网友:
这个是程序BUG,改不了的

网友:
其实控制一下背光电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的没有,就是启动时间比较长。09年买的,也是在李军那里买的

网友:
我们实验室台台都是这样子

网友:
我也接触过一些板子,好多都有这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本来是很好解决的,比如先初始化显存过后再开启背光,不就行了。

网友:
我们公司新买的两台也是这个情况,而且在每隔一段时间屏幕会闪一下,几年前买的一台就没问题。

网友(2011-10-04):
我的一台也是这个型号的,没用半年就CH1不行了。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这个设计就是一个缺陷,初始化怎么不关背光,乱七八糟的显示

网友:
我的也会闪了一下

网友:
有这个现象的,没啥影响,但是我的旋钮用了不到一周就裂了

网友(2011-11-03):
也想买一个,感觉很容易坏。有没用三年以上没坏的。

网友:
看了你们的帖,我感觉很疑惑,既然你们发现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找厂家联系呢,买机子不仅要考虑性价比、性能同时也要考虑到售后服务这块,这样才不会让自己以后后悔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们的帖,我感觉很疑惑,既然你们发现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找厂家联系呢,买机子不仅要考虑性价比、性能同时也要考虑到售后服务这块,这样才不会让自己以后后悔

答复一直接这个样子的!!!正常

网友:
目前也是1052E有意,但是好象一说新的不能刷成100M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固件里面有Bug,你可以和厂家联系,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固件下,如果能下的话,不妨考虑问他们要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利利普手持示波器也是这样子的,开机时会有一段时间的花屏,关机后也会有一段时间的残影保持。
不过这个是半反半透的屏,不能简单的通过关背光来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另外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快则十几秒,慢一两分钟),屏幕会闪一下,挺不舒服的。

网友:
虽不影响正常使用,但让人觉得产品档次不高。

网友:
我的也一样,刚开始花屏。刚用的时候还以为是坏了~

网友(2011-12-03):
正打算 买一个 普源50M的 测量时 波形真实不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网友:
上次 我用安泰信的 测量 一个 电子变压器 PHLIPS的 60W那个 反而被这个电子变压器给干扰了
100KHZ的。

网友:
就这款性价比好呀  如果波形不真实 还是用TEK的算了 拿一个月的工资砸

网友:
我的一样的

网友:
国产个性 啊  又不影响什么  老电影一样的    以后看到  就知道  你这机器普源的吧  多好的口碑啊

网友:
我的DS示波器也这样

网友:
为了便宜买了台普源的DG1022的信号发生器,用过之后让我更加坚定的相信“国货就是他妈垃圾”,宁愿用国外二手的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了便宜买了台普源的dg1022的信号发生器,用过之后让我更加坚定的相信“国货就是他妈垃圾”,宁愿用国外二手的仪器。

严重同意楼上,我买一台普源示波器,好象是DS5102CME(大概),买的时候4K,去年我1K出给同学了,当垃圾给他的,以后再也不用国产破玩意仪器了,宁愿高假上二手安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