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模式下烧写EPCS4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下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2011-08-28):
用 JTAG 模式对 FPGA 直接编程,没有问题;
通过 jic 文件,用 JTAG 对 EPCS4 间接编程,没有问题;
用 AS 方式,对 EPCS4 直接编程,程序就是不能跑;拔掉下载线,或者断电再上电,都没有用;
EPCS4 以及 EPCS4 和 FPGA 之间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通过 jic 文件方式可以成功。
使用的编译器和编程器组件都是 Quartus II 11.0sp1 提供的。

另外写了个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如下,也不行:
module XTAL_Div_FM (toFM,fosc);

output toFM; //To PIN_99
input fosc; //From PIN_23(50MHz)

reg [27:0] CNT = 28'h0000000;
reg toFM = 1'b0;

always @(posedge fosc)
CNT = CNT + 16'h0000001;

always @(negedge fosc)
if (!CNT[27])
toFM <= 1'b1;
else
toFM <= 1'b0;

endmodule

如果大家知道原因或者能推测一下原因所在,请告诉我一下哦,谢谢!

网友:
软件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 Quartus II 11.0 sp1 Web Edition

发现问题所在了:
    就是提供给 EPCS 配置芯片的 .pof 文件,只在项目文件第一次被编译的时候生成,之后就不再被更改(在项目文件夹下查看文件修改时间得出的结论)。这样,如果我第一次编译之前,程序有误,再次修改之后编译,.pof文件并不能被更新,仍然是第一次的错误内容。作为对比,供给FPGA的 .sof 文件每次编译都会自动更新,很正常。

另外发现 .qpf 工程文件,第一次保存后,也不会再被修改。所以整个工程文件夹下面,只有 .qpf 和 .pof 两个文件的修改时间和其他众多文件不一样,保持在项目第一次保存的时间上。还有个文件夹,时间也不变。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样让整个 Quartus II 的全局设置恢复默认值?我想一定是我在某个地方的设置出了问题吧!各位请指教,谢谢!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