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弟剛買HY-TFT280_262K(heyaodz240211)触摸屏,有幾個問題是關於控制. 求指點

楼主(2011-08-28):
1. 我想用AVR直接連接TFT280, AVR使用5V, D0~D15逻辑电压應該是5V還是3.3V?
2. 如果是3.3V, 我是否應該使用74HC245連接TFT280?
3. 我發現(heyaodz240211)有0欧电阻切换T1,T2和5V/3V3, 请问有什麼用?

不知哪位大哥赐教一二?

网友(2014-11-30):
1。D0~D15输出处决于AVR型号,既然加的是5V,那么逻辑电压你可以以5V为基调,其实不到5V,而是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就认为是高电平了。
2。是否要用245,取决于你的电路,TFT280貌似用51单片机可直接搞定。AVR也不另外。
3。是有的,那只是一个跳线而已,便于用户选择是用3。3V驱动还是5V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