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大赛,小车方向的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1-08-28):
如题,今年想做小车方向的题目,初步打算用步进电机做驱动,大家推荐几款吧。

网友:
开发板里给的那种就行。一般的都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起来没有劲,速度可能上不去啊

网友:
步进还是算了吧,又慢又没劲。小舵机也不贵,9克的才10几块钱。

网友:
用步进电机干什么啊,转向还是动力?如果是动力的话,还不如不同电机好,转向的话还是舵机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下,我也感觉步进电机转的好慢

网友:
说明你不会使用步进电机而已,步进电机快慢是用CP的频率脉冲来控制的

网友:
小车扎堆,会不会车祸?

网友:
步进电机有点不靠谱吧!双H桥驱动应该更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