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220市电,可真恐怖啊

楼主(2011-08-28):
老是跳闸,幸好不烧示波器,谁能说说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市电么?

网友A:
接隔离变压器测。。。这个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了

网友:
听说要么加变压器隔离,要么把示波器的地线不接

网友:
你为啥要测市电? 买隔离变压器隔离被测设备,买差分探头
去掉示波器的接地,别电到自己,不要把另一个通道搞到冷地了.

也是几百贴的人了,犯这样的错...

网友:
我公司有个泰克的可以直接测市电,型号忘了。

楼主:
呵呵,见笑了,记得以前测量过挺好,好像是TDS210,现在不行了

albert_w 你好!

不要把另一个通道搞到冷地了

这句怎么理解呢?

网友:
讲通俗一点,你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就把插头的地线撇掉不要

最好是有隔离变压器,要是弄不好,跳闸过后示波器就直接挂了

网友:
用高压探头能不用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高压探头能不用隔离变压器吗

不能,公地会短路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见笑了,记得以前测量过挺好,好像是tds210,现在不行了
albert_w 你好!
不要把另一个通道搞到冷地了
这句怎么理解呢?
比如开关电源,冷端的地很可能和大地连接的
多数示波器所有通道共地,你隔离了示波器.但是ch1接了热低,che接了冷地,结果就是又跳闸了

网友:
加上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再把输入电压分压,比较安全

网友:
跟示波器的品牌有关。
我的同事都用隔离变压器,唯独我一个人直接用泰克示波器测220V线路,数年来,从没出过事。
国产的示波器要把接地线去掉才行,否则会把线路烧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跟示波器的品牌有关。
我的同事都用隔离变压器,唯独我一个人直接用泰克示波器测220v线路,数年来,从没出过事。
国产的示波器要把接地线去掉才行,否则会把线路烧掉。

就是泰克的也要去掉地线才行.在工厂一般都是这个做法.

网友:
OSC自身接地,已获取地电平了。
楼主不会勇敢的拿着小夹子去捅火线,然后打算测零线波形吧?
听说您有几百帖积分了,那我选您是我心中最无畏的神!

网友:
我用1000:1的高压探头测过交流电,波形显示无误,幸好没弄出事故,万幸!汗~~~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探头的地和插头的接地是否连一起,连一起导致地线漏电调闸。我用鼎阳去掉地线后先串一个负载测交流没事,我就直接测了。品牌什么的是浮云。隔离才是王道。想想因为测量连接起来的几个系统是否隔离,电位差有没有超过良辰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osc自身接地,已获取地电平了。
楼主不会勇敢的拿着小夹子去捅火线,然后打算测零线波形吧?
听说您有几百帖积分了,那我选您是我心中最无畏的神!
你总是这么幽默

网友(2014-09-15):
测市电是为了看,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

网友:
最好是接隔离变压器,这样不会触电的

网友:
那你 万用表的 二极管当量一下 你的表笔地线跟示波器的插头地线 你会发现是通的。 幸好你的开关带漏电保护。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要接隔离变压器,注意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见笑了,记得以前测量过挺好,好像是tds210,现在不行了
albert_w 你 ...

请问,什么叫热地,什么叫冷地?

网友:
隔离探头,11

网友:
测市电得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像我这样小白,先用福禄克的196随便搞下,然后在上泰克什么的

福禄克起探道的作用哈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用法也是有讲究的,差分带隔离的高压探头最好。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王道,也可不接示波器的地线

网友:
没测试过,隔离变压器一般用那种?

网友:
经常用示波器测市电。泰克的,利利普的 都用过。泰克的 插头没有接地线,利利普的,虽然插头接了地线,但是用的是电池供电(不用插头线)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就不会再犯

网友:
第一次知道可以这么搞

网友:
隔离之后保险

网友:
隔离后不会漏电跳闸,只会过流跳闸了

网友:
泰克有四通道全隔离的示波器  你可以找找看   应该很贵

网友:
是否示波器的探头地接的是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见笑了,记得以前测量过挺好,好像是tds210,现在不行了
albert_w 你 ...

同意。跳闸要搞清问题所在。一般的二通道示波器都是不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隔离变压器测。。。这个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了

有三种办法,1: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2:采用高压差分探头(测量电压和示波器是隔离),3:去掉电源线的地线 。3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方案1要价格铁疙瘩,方案2价格贵,但是用途广,安全,方案3简单, 但是不建议采用

网友:
很多示波器探头的地与大地连接.

网友:
跳闸没坏示波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高压还是要注意安全,该买隔变还是得买。

网友:
隔离是需要的,探头地有时确实会打掉电路,毕竟是公地的。

网友:
加个变压器很好测

网友:
楼上的,还是方案1比较好

网友:
示波器测市电做什么?  还有市电是纯正弦波吗?

网友:
老问题了,地线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不接.

虽然可测不跳了,但测的时候所有旋钮,接口,甚至外壳都可能带电,摸 到死!

网友:
买个小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示波器的地线要拆掉,不然会跳闸的,相当于在示波器上把大地和零线接一起了。另外,一般示波器的表笔耐压都是600v吧,测量220v应该没事

网友(2020-07-20):
我今天也是试了下,跳砸了

网友:
不知道示波器GND端跟AC电源第连通的,自己面壁去

网友:
和220V打交道的事情坚决不干,不要问为什么,炸管,触电等等,搞得一天都没心情!

网友:
学生时代测过晶闸管的输出波形,当时并不曾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2020-09-01):
示波线地线不接可以测

网友:
隔离变压器会把干扰波形过滤掉。最好用分压电阻分压后再测量。地线断开。

网友:
示波器的地线掰掉就好了  我这边都是这样用的  没跳过闸  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你用个内置电池的示波器,不接220电源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