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822 发热 正常吗? 求解决

楼主(2011-08-28):
如题,1N5822接在电源入口正极到负载之间,电源就是一般的适配器:24V/1A,空载时打其电压是29.5V,加上负载是电压为21.8V,电流为1.1A。

通电一段时间后,1N5822 烫手,估计有80度左右吧。 这样正常吗?求解决

网友:
看手册 1N5822  1A的时候正向压降有 0.4V左右    0.41W左右   温升 20℃/W   8.2摄氏度
不知道散热情况

另是否买到 不合格产品

PS:错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不合格产品,之前焊在其他板子上是不热的。

是这样的,之前板子负载中:
1、有一个LM2576S-5.0给单片机供电
2、5个继电器控制24V 4.8W的电磁阀
3、一个继电器控制24V直流电机。

这样1N5822是不发热的,而LM2576要发热,为解决LM2576发热问题,又加了一个LM2576。这样之后,1N5822就要发热了。

从电源到5288之间没有加滤波电容,而在之后加了3个220UH/35V电容。这样是不是滤波少了导致的?但也没有道理我只比以前的板子多了一个2576啊?差距大呀!

楼主:
我加了一个4700uF/50V电容,实测之,和滤波电容没有关系,一样要发热,继续求解决……

网友:
5822是高频的,试试5408吧

网友:
,又加了一个LM2576 ??? 怎么加的 上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真行,第二个是怎么加的?为什么不加散热片?难道两个直接并联?还是输出并联的?那能行吗?电压也是有误差的,至少都串个电阻吧?

网友:
晕晕乎乎的,楼主最好把原理图贴上去那样会好看些,毕竟电路这东西有时会很诡异的。

楼主:
电源从排线24引脚输入,这两个LM2576输出的5V其实是分开的,不是串电阻,两个5v没有连接,其中之一给单片机供电,另一个给继电器供电。共地。现在主要是D2的5822发热,很热

网友:
上实物图把,看看电感和布线。

网友C:
电流大了点了,换个快恢复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快恢复”?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换个电流大一些的管子。如: SB5100

网友(2014-02-21):
又是个老帖子啊,有收获,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楼主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大了点了,换个快恢复的吧

汗 快恢复还没肖特基的块好吧

网友:
两只5822分别给2576供电即可。

网友:
2576要加散热片或者直接焊在敷铜上面,这个是DC-DC,当然会发热